[综合] 保险杠碰掉掉漆有刮痕,不去修理厂自己能搞定吗?

楼主(2021-01-02):
新手破车,没经验,左前侧在墙上拉出几条印记,自己在家能用漆补上吗,怎样操作,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目前看这个程度,用73粗蜡抛一下,在用细腊上光就行,如果露底漆,补漆笔点几次,水砂纸打磨抛光就行

网友:
新手新车更心疼,划痕多了也就习惯了,这点小伤不算啥,慢慢的就麻木了

网友:
你这点伤不管也罢

网友:
确实是时间长了就麻木了

网友:
以前修过嘛?怎么露出黄色的,好像补过土??

网友A:
麻木了。。。。。

只要保险杠没有掉。

网友:
非常明显的用补漆笔,不是很明显的不要用。因为用完补漆笔后颜色和亮度还是有区别的,有时候觉得不用保持原样或许更好

网友B:
不露底的擦挂就不理他,等重的时候一起走保险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露底的擦挂就不理他,等重的时候一起走保险完事。

就是这个理
这样操作的综合成本最低。

网友:
这么点小刮擦,,我昨天两扇车门从头划到底,都是这种划痕,刚买跑了400KM,看看没划到下面铁皮就不管了

网友:
你这个是外包不是保险杠,外包是塑料的,不用管他,擦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买罐自喷漆,搞定

网友:
抛光蜡擦一下就行

网友:
粗蜡,用毛巾使红黑擦就行了。
没粗蜡,用牙膏也凑合。

网友:
刮多几次就麻木了,我车边的刮痕几年了,我都没理它,虽然买了全保,但是懒得去修,毕竟还是原厂漆最好啊,只要不露底漆不生锈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麻木了。。。。。

只要保险杠没有掉。

我觉得你个两行之间再多空几行,视觉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个两行之间再多空几行,视觉效果更佳

空格,回车要数据的啊。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