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氧铜超五类能拉多长网线?

楼主(2021-01-02):
0.5无氧铜能拉200米吗?请问极限能多长无延迟啊

网友:
标准超五类 100米内肯定没问题,稍微超一点试过没问题,200米有点长了,没经验。

网友:
太远了还是考虑光纤吧,非屏蔽网线远距离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A:
我拉过标准五类线,700元一箱的那种,100米传送3路720P视频直播信号无任何卡顿。其他就不知道

网友:
超过100米还是建议上光纤吧

网友:
五类极限为200M,但实际不可能达到。实际使用一般不超过100M。再长要不换为6类,要不用光纤。光纤抗干扰效果更好。

网友:
有人测试过,150米极限,用好点的线。

网友:
用过6类线,最多跑过130多米,但是只能跑百兆,再远没试了。用之前先测下单根线的电阻值,如果100米线,电阻值10欧以内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么远,还是光纤更好些,至少是4芯,速度也能上千兆,加上融纤,收发器价格和铜线差不多了。
如果非要用铜线跑200米,中间加交换机吧。

网友:
长距离网线要用无氧铜的,电阻率小一点.

还有,五类线对的缠绕比屏蔽层更重要.

如果条件允许换用光纤会有更好的效果.自己有工具的话,成本还更低.
或者上网桥,无障碍物传几百米问题不大,只要不是wifi重灾区.

网友:
有个东西叫什么放大器或者延长器什么的。用那个,普通 网线200米没问题。

网友:
直接光纤 +转换器成本很接近

网友:
中间需要加POE中继交换机,否则过不了100米!!!

网友:
中间加交换机或直接用光纤吧,200米有些长了

网友:
四芯200m,10M不丢包,,,,100M就丢包,和路由也有关系

网友B:
中间加个交换机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个交换机能行吗

行!前提是你要找个地方安装交换机和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拉过标准五类线,700元一箱的那种,100米传送3路720P视频直播信号无任何卡顿。其他就不知道 ...

700元这么贵吗,这是什么网线

网友:
700元这么贵吗,这是什么网线
所以我能放出100米,而且好几年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前提是你要找个地方安装交换机和插电

弄个四口的,两口的有没有不清楚,四口的很小,220的电线弄一根护套线就行,弄完了之后稳定的很。当然如果空间不允许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非屏蔽五类可以140米。海康的0.5的线带400万poe摄像头交换机是华三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