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个自拆的荣耀7x手机

楼主(2021-01-02):
刚推出时买来的,用了一年后终于在各种APP不断升级和系统不断更新下被内存不足了……
更要命的是现在各公司部门都习惯了用麻花疼的微信联系汇报布置工作,好多记录需要保留几个月都不能删除,以备查看旧账……导致一个微信占用极大的存储空间,实在是罪大恶极!!

更换128G内存的手机后因为这个7x屏幕大,待机时间又长,删掉我那些乱七八糟的APP后还是很流畅的,就给老妈用了。前几天女儿一边玩着她她奶奶的手机一边说屏幕翘起来了,问啥时候,说上次玩儿就看到了

手机前端听筒位置不干胶比较宽,直接加热还是很粘,霸王硬上弓估计会自刎乌江,遂自制塑料拆机片一个

底壳和中框很紧密,不锈钢拆机片找不到了,水果刀上

半夜三更拿电吹风呼呼呼吹也不合适,就直接用大力金刚指强撕下来了,话说电池下面的两条不干胶是真粘,我就想问问那里卖这么粘的不干胶万能宝上下单撸一块电池回来,回头再给它续命。

网友A:
华为早期的电池胶很恶心,不上药基本一拆就废,好在后来也学蓝绿厂用塑料纸隔离了.

小米则是学苹果的易拉胶,可惜胶品质不行,经常拉断,只能硬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工作需要,领导应该免费给员工配置256G运存的,再外接硬盘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早期的电池胶很恶心,不上药基本一拆就废,好在后来也学蓝绿厂用塑料纸隔离了.

小米则是学苹果的易拉胶, ...

所以说还是以前的牛批,一扣就开

网友B:
电池怀孕顶到屏幕开胶。
拆电池的胶可以用酒精从电池两边滴几滴(不可溢出),平放在加热垫上(暖手宝),等个一两分钟,再用塑料卡片从电池接口那边的一个角慢慢插入电池和中框的缝隙中,边插边再滴点酒精在卡片上,这样慢慢就拆下来了。

网友C:
用注射器往电池四周打一点儿酒精可以很轻松的拆下电池,并且做到电池外观完全无损~

网友:
微信等自装app,没必要跟着他升级就升级,除非必须,否则一定不升。日常无关痛痒的大文件就删了吧,比如这几天的贺年视频、动图等。

网友D:
打倒马化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注射器往电池四周打一点儿酒精可以很轻松的拆下电池,并且做到电池外观完全无损~ ...

拆这个应该说老兄积累了足够多的丰富经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倒马化腾

哈哈,身价上千亿的人,咱拿什么打倒他,打倒了他就会有第二个麻花疼,江米条疼…但都不是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身价上千亿的人,咱拿什么打倒他,打倒了他就会有第二个麻花疼,江米条疼…但都不是咱…… ...

马云 不比他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早期的电池胶很恶心,不上药基本一拆就废,好在后来也学蓝绿厂用塑料纸隔离了.

小米则是学苹果的易拉胶, ...

华为电池强力胶确实不友好,拆的时候只能热风焊台取出,担心电池太热会出现热失控,我给父亲换电信华为电池,虽然拆漏铝塑外皮,但是能避免电池烤热失控不安全,换副厂兼容电池时,用蜡烛涂一层让背胶失效,在附近商店买粘手和爬墙蜘蛛玩具,剪几小片软的垫在电池角落等减振,更好的可以试试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减振,比普通塑料耐强酸碱和溶剂腐蚀。我的绿十字N4s原装电池虽然无痕易拉胶,但是很难买到保护版带有温度传感器原装电池配件,网上买到全是副厂兼容电池,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查看温度是一条水平直线,保护板没温度传感器,有一两块保护板输出故障和电量百分比错误等。z17mini电池背胶也是拆漏,换上时弄一次蜡烛涂层,再加点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减振。去年买的华为荣耀20普通版是胶水机,好在电池质量够好没有鼓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怀孕顶到屏幕开胶。
拆电池的胶可以用酒精从电池两边滴几滴(不可溢出),平放在加热垫上(暖手宝), ...

不对呀,电池是在中框下面,屏幕是在中框上面,怎么会是电池把屏幕顶开胶呢?

网友:
买电池时会送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呀,电池是在中框下面,屏幕是在中框上面,怎么会是电池把屏幕顶开胶呢? ...

我想这是因为中框单薄,电池怀孕后中框变形造成。

网友F:
WX确实占空间,清除数据重新登录很快又有1G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WX确实占空间,清除数据重新登录很快又有1G多

1G是起点,临时使用过、使用不了的小程序,最好及时删除掉。

网友G:
卖不干胶唻,卖不干胶

好吧,你从我的新鲜事里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不干胶唻,卖不干胶

看来我不新鲜了,那来两卷新鲜的不干胶,几个钢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不新鲜了,那来两卷新鲜的不干胶,几个钢镚?

一叉车玻璃换一卷不干胶,要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