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个统计,什么牌子锂电钻没有电池协议,可以自己换电池

楼主(2021-01-02):
做个统计,什么牌子电钻没有电池协议,可以自己换电池,有知道的兄台回复一下,统计统计

网友:
虾牌可以更换

网友A:
电池(电芯)都可以换,某些品牌电池包与机器间有验证,不能通用其它品牌电池包。

别说我废话,就有人真认为大有不能自己换电芯。

网友B:
谁能搞得定松下?? 谁

网友:
杂牌的可以

网友:
米霍克的应该可以

网友C:
米沃奇M18及以上的电池有协议板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M18及以上的电池有协议板换不了

米沃奇18v的 也不能换吗

网友D:
大有的是保护板和机器有协议,和换电芯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沃奇18v的 也不能换吗

      原装米沃奇和牧田18V电池换电芯的时候不能断电,断电电路板就锁死,牧田锁死很难再解锁基本报废,米沃奇锁死后解锁看命,赶快插原冲上祈祷奇迹出现,有小概率解锁复活,这操作要是没活过来那就完了……… 至于国内私人组装和拼装的米沃奇牧田代用电池压根没有原厂的保护电路和芯片,相当于直接裸奔,所以反倒可以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的是保护板和机器有协议,和换电芯没有关系

意思是可以买到电芯换,但是买不到保护板自己做做电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任何电池都可以换电芯!!!笔记本电芯芯片够防守严密了吧(断电直接芯片锁死,即使芯片被锁死还是有办法破解),只你技术到家就没有换不了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电池都可以换电芯!!!笔记本电芯芯片够防守严密了吧(断电直接芯片锁死,即使芯片被锁死还是有办法破 ...

那个难度太高了啊,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搞得定松下?? 谁

松下我会玩,你想怎么处理?

网友:
米沃奇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搞得定松下?? 谁

松下换芯后安装多口接头,自制平衡充

网友:
不断电,什么电芯都可以换吧。

单纯换电池包,还要考虑接口形状尺寸位置,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可以买到电芯换,但是买不到保护板自己做做电池,是这个意思吧

保护板有些人卖的比电池还贵,基本不考虑,想便宜可以买考伯特的电池给大有用,多一节电芯,理论上机器功率还变大了

网友:
咸鱼九a充电器110,电池五a三星电芯185,45分钟左右满电复活,买新电池也还行,不算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芯)都可以换,某些品牌电池包与机器间有验证,不能通用其它品牌电池包。

别说我废话,就有人真认 ...

我都换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