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多彩电脑(PC)电源用的时间长了,硬盘供电不足,开机敲盘如何维修

楼主(2021-01-02):
如题,一些杂牌电源经常会出这个问题,如技展,多彩,达硕,顺达等,主板也自检正常,但是硬盘供电不足,反复敲盘,或是启动后也容易蓝屏出错,测量供电正常,拆开看上去电容也没鼓,换了也无效。这种问题出的也比较多,还望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直接垃圾桶 一般是驱动部分不良导致的 这玩意二手也就是白菜废铁价

网友:
换ssd换ssd换ssd换ssd

网友:
直接垃圾桶,再用电脑都费了

网友:
我这一大堆电源,因为运费 太贵,都没法卖。

网友:
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没办法,只能换电源

网友A:
12V、5V、3.3 都加上负载测电压和稳波电压

网友:
你这些电源也就能用在赛扬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5V、3.3 都加上负载测电压和稳波电压

感谢回复,昨天试着把里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后,再试机就OK了,看来是电解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昨天试着把里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后,再试机就OK了,看来是电解电容老化引起的。 ...

其实你在开机运行的时候,量下5,12V的电压变动。

如果电压低,就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