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个古董调制解调器(Motorola codex 3260)屏幕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1-01-02):
请教大神屏幕有利用价值吗?

显示屏反面

显示屏正面

网友:
这么大个机器你就拆个这么小的屏?外壳,按键,电源这些才好用啊,屏有啥好用的,1602看着都比这个清楚了

网友:
查了下资料发现好像是14.4K的猫,留着拆件或者发传真用吧。。。

网友:
整体卖掉能买一块更好的屏,成色又不差那些喜欢收集老硬件的随便给个价也比拆屏划算。

网友:
我想要这个猫。lz打算出么

网友:
当年的MODEM好复杂,竟然还带液晶屏,后期PCI的猫,一两个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
当年这都是硬猫。 流量控制和数据压缩都是内置CPU 自主完成的,执行AT信令不需要借助电脑的资源,所以芯片很多。后来33.6 以后的都是半软半硬或者纯软猫,节约成本了,必须有电脑本地的资源控制。  所以只有这种带屏幕的老猫能配合哑终端用。因为终端没有本地资源可供猫调用。

网友(2021-02-07):
除了usb猫,所有外置猫都是硬猫,没有半软半硬
只是芯片集成度高了,但是codec+daa的结构是不变的

网友(2021-05-26):
那么高端的机器,用牛屎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