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上29元的全自动万用表 ANENG M118A 拆解图片

楼主(2021-01-02):
全自动万用表 ANENG M118A 拆解图片求校准方法。估计出厂没校准。测试电容和交流电压误差又些高。

网友A:
我希望pdd上能买到便宜的早期那种zt102来做炮灰,丢了也不可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pdd上能买到便宜的早期那种zt102来做炮灰,丢了也不可惜啊

最高性价比是特安斯801c,20多还是硬封,4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性价比是特安斯801c,20多还是硬封,4位半

20多买不到801C的吧。我找的这个都是目前最便宜的0660主控芯片带电容测试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高性价比是特安斯801c,20多还是硬封,4位半

这是不可能的吧,2手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性价比是特安斯801c,20多还是硬封,4位半

20多哪买的,我买的时候4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吧,2手坏表?

之前淘宝算上返利是20多

网友:
要是有电感和晶体管测试就好了,省得再买LCR测试仪。类似的我买过一个49元也是全自动,比较麻烦的是测量镍氢和检流电阻分压,低于1伏会变成电阻档,希望能做成测量模式手动切换,解决检流电阻分压和镍氢测量问题。

网友(2021-02-27):
用这个工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6
再手工修改,方法如下:
当前校正比例的10进制值÷万用表测量值×实际值=校正后的值
记得最后改成16进制

条件如下:
1. 需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2. 电烙铁或热风枪
3. 24C02烧录工具(软硬件),
4. 最好有备用的24C02

!!!!!!!注意做好固件备份!!!!!!
!!!!!!!注意做好固件备份!!!!!!
!!!!!!!注意做好固件备份!!!!!!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呢

网友(2021-04-16):
引用 楼主:
20多买不到801C的吧。我找的这个都是目前最便宜的0660主控芯片带电容测试的了。 ...

这个表校准后精度很好,可以联系我13101077606

网友:
好像价格还可以吧~~~

网友D(2021-08-18):
特价时候25,想买做个备用表挺好的,就怕不耐用

网友:
拼夕夕真的有好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价时候25,想买做个备用表挺好的,就怕不耐用

7天还还没到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到手后发现精准度不是一般偏高 锂电池测试高0.08伏 换个笔记本电源19v测试直接高出0.3伏 没办法接受 打人比方用60v测试都不知道高出多少 准备退货了

网友:
把24c02的4脚和7脚短接。接通电池时马上按左边H被三下就进入CAL。按右键进入按电源键切入V档式R档……

网友:
24.8撸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高性价比是特安斯801c,20多还是硬封,4位半

我看到是80多,9999显示不是4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是80多,9999显示不是4位半

以前有活动算上返利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蜂鸣档声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