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钱的东西

楼主(2021-01-02):
1元钱卖的,在想它的具体用途,谁知道?

网友:
手机维修供电线

网友A:
连接维修电源用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
它有4根不同颜色的钩线夹,还有个usb接口,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维修电源用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我就是看到这点才卖的

网友:
这个不能接220V,会烧,里面小盒子里有电容电阻啥的

网友A:
红接正,黑接负,都直通想怎么接都可以。
黄绿一般用不上是模拟电池温度检测脚,以前有些古董手机单接正负不能开机,就那小盒子里一般有一两颗电阻模拟的,现在并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接正,黑接负,都直通想怎么接都可以。
黄绿一般用不上是模拟电池温度检测脚,以前有些古董手机单接正负 ...

谢谢  我还以为黄绿是usb信号线呢 查了下 黑红都是全通的

楼主:
就这么个东西,黄绿看来没啥用

网友:
过时了,没大的用处,当表线不没表笔。

网友:
维修电源调到5v电压,红黑接上后USB座就可以给其它东西充电用,还可以通过观察维修电源的电流表知道充电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USB有点用,可以改在一些5伏3安单口手机电源。夹子可以配合铁丝,改成横竖电路板临时焊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