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收放机使用当中出现程序混乱现象

楼主(2021-01-02):
我有一台大众收放机,型号是34D 035 185A,使用当中出现程序混乱现象,音乐播放和收音机功能不能使用。有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决,必有重谢!18721105517。

网友A:
电源质量差?
彻底关掉电源  5分钟开机

楼主(2021-02-21):
引用 网友A:
电源质量差?
彻底关掉电源  5分钟开机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反正也没几个钱,直接换一个机子。

网友:
是不是面板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导致按键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