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个诺基亚5b电芯容量

楼主(2021-01-02):
前几天翻杂物,翻到一遥控器还有电才想起是我至少十年前用手机诺基亚5b电芯改装的,拆开一量居然还有2.9v左右的电压,拆下充电测试下还有多少容量外贴纸早就撕了,我印象是诺基亚5b电芯,是北京三洋能源出品的容量貌似860mah,

充满电的内阻149mΩ,充进容量468mah,

按理应该用0.1c电流86ma放电,但是我电池容量仪最小只能100ma放电,
测试结果466mah,与充电器充进的容量差不多,

这电池至少10多年了容量还有50%左右看来还可以用用,老货质量真没得说,收藏起来继续吃灰,,,,,,,,

网友A:
80%一下电量就达到报废标准了  50%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一下电量就达到报废标准了  50%就更不用说了

用在小电流设备下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比如还是装回电视机遥控器里应该几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B:
手机锂电容量降到80%就可能会自动关机建议换电池了。
几年不用还有电那是虚电,实际上一带负载就跌落谷底。
其实电池早已饿死了,鼓包就是明显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锂电容量降到80%就可能会自动关机建议换电池了。
几年不用还有电那是虚电,实际上一带负载就跌落谷底。 ...

视觉误差,实际并没有明显的鼓包,况且我印象中十多年前就是这样,手机上肯定不能使用了,况且10多年的电池容量测试还有这么多容量用在小电流设备里还是可以的,

网友:
鼓不鼓在玻璃上一转便知,正常的电池转不动,鼓了的一转滴溜溜,哪怕是轻微鼓了也一样,报废。

网友C:
前几天,改了一个雷柏2.4G无线耳机的电池,用了一个古老的黑白屏诺基亚的电池,不过是飞毛腿的,标900mah,有点鼓包,容量测试550mah,改到耳机上后,续航能力三倍至少,为什么要报废。现在便携、蓝牙设备很多,旧手机电池都能用得上,尤其是这种小型的诺基亚电池,现在新手机的电池体积都太大了。

我是用Lii-500锂电充电器测试电池容量的,具有充放电容量测试功能,用了一个圆柱药瓶转接电线,直接焊接到电池上测的,同样是3.7V,还是比较准的。不过遇到3.8V(4.35V)的电池,误差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改了一个雷柏2.4G无线耳机的电池,用了一个古老的黑白屏诺基亚的电池,不过是飞毛腿的,标900mah, ...

把充电器改了,加个四线测试接口

网友(2023-01-04):
也要淘汰些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