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博世9.6伏可不可以改成3节18650电池

楼主(2021-01-02):
博世9.6伏可不可以改成3节18650电池,上面有个电阻

楼主:
每个电池量了都是零伏,自从电池不耐用之后放家里好长时间都没充过电

网友:
能放下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换成磷酸铁锂应该没问题,电压也接近。

网友:
3节18650锂电,原装的电池放不进去。可以这样改,用成品的锂电,就是手电钻带了个小尾巴。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怎么图不见了。重新发吧,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博士的,改的2窜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