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东芝缺ce开卡SM2246XT:Download MPISP Fail

楼主(2021-01-02):
一共2个颗粒,一个炸CE2没地方可以用了就找了一个料板

可是怎么设置都开不了卡,请教  是哪里设置错误

楼主:
颗粒坏块不多,100多个也没有新增

网友A:
CH0的CE0是必须有的

网友:
你这情况只能开CH1或者开CE0 CE2:lol:建议直接把坏那颗的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0的CE0是必须有的

ch0的ce是全的,ch1缺少1个通道

网友:
应该只能按4个CE的容量开,要么单开CH0的CE0 1 2 3,要么开CH0 CH1的CE0 2。

网友(2023-02-23):
有这个开卡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