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发~睿登RD6006P稳压电源开箱过程,简单上手体验

楼主(2021-01-02):
一堆废话:
从前两年就一直想要一个像样的可调电源,无奈当时还在上高中也没什么多余的钱买,要用到可调电源的时候就用TB两块钱一个的升压模块来代替,使用体验真的很不好。到了大一买RD6006的钱也够了,由于双十一活动力度不太大,再加上在学校里没法用,就在付款的时候又取消了。今年八九月份就准备下手黑武士,过了两天看到睿登官方说今年有新品RD6006P发布,就想了想按照睿登的惯例新品预售价格肯定便宜,到时候买价格便宜精度也够自己用的了。又过了两个月还没有RD6006P的发布消息,就有点等不及买RD6006的冲动了。双十一RD6006的优惠力度也不小了,付款的时候大概是230多,对比了一下还是没预售时价格低(屁话,心里知道肯定不能和预售价格比),又一次把订单取消了。过了一段时间群主说RD6006P开始预售了,看到这条消息立马下了单,但是下单的人数还是个位数,这下把很久的愿望完成了,心里真踏实啊。经过漫长而又枯燥的等待终于在12月31号发货了,快递运输到是很给力,这两天元旦快递小哥也没休息,这里要给个赞。早上醒来就看到电源已经到学校的快递站了,二话没说穿起衣服就去拿,济南的冬天真是冷啊!很长时间没发过帖子了,也不太会编辑,有不好的地方麻烦指正一下,谢谢!

虽说RD6006P相比于RD6006只提升了精度,但内部变化还是很大的。RD6006升级固件后所有功能都会和RD6006P一样,但精度是硬件决定的只升级软件没用。电压精度的话理论上是可以达到万分之一的,电流精度会差一点,但也绝对符合官方标的数值。实验室里设定58.000V读出来57.998V实际输出57.992V,其实相差0.1V的话对我来说问题也不大。下面这些图片是官方测试的数值

说了这么多废话该结束了,直接看开箱!(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包装盒侧面有破损,记得里面还有个包装盒,问题应该不大。

包装盒侧面有破损,记得里面还有个包装盒,问题应该不大。

盒子比较奇葩,得从上下两头打开,侧面开口是用胶水沾死的。细心啊,包装盒外面还包裹一层气泡纸。 ... ... ...

盒子比较奇葩,得从上下两头打开,侧面开口是用胶水沾死的。细心啊,包装盒外面还包裹一层气泡纸。 ... ... ...

整体抽出来,快递盒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了。

整体抽出来,快递盒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了。

拆掉气泡纸没想到还送了个电压表,有点惊喜,当时和客服聊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赠品的,包装盒上还有一颗纽扣电 ...

拆掉气泡纸没想到还送了个电压表,有点惊喜,当时和客服聊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赠品的,包装盒上还有一颗纽扣电 ...

先来看看电压表,0.56寸两线三防电压表,数码管颜色没有标出来,看群里其他人发的图片是红色的。不错不错, ...

先来看看电压表,0.56寸两线三防电压表,数码管颜色没有标出来,看群里其他人发的图片是红色的。不错不错, ...

一颗CR1220纽扣电池,记得在哪看的说不送电池的,那这个算不算赠品?哈哈

一颗CR1220纽扣电池,记得在哪看的说不送电池的,那这个算不算赠品?哈哈

再来看看今天的主角,沿用以前的外包装,天地盒加外塑膜,右上表明了升级最大的地方“五位高精度”。 ... . ...

再来看看今天的主角,沿用以前的外包装,天地盒加外塑膜,右上表明了升级最大的地方“五位高精度”。 ... . ...

底部有一些产品信息。

底部有一些产品信息。

这是侧面,四个侧面印的字都不一样,其他的没拍。

这是侧面,四个侧面印的字都不一样,其他的没拍。

打开后一张纸片,说明书也是和上代产品一样是电子版的。

打开后一张纸片,说明书也是和上代产品一样是电子版的。

去掉纸片看到用来保护电源面板和接线端子的泡棉。

去掉纸片看到用来保护电源面板和接线端子的泡棉。

这就是RD6006的“正脸”,和上一代一样,屏幕上有工人的指纹,毕竟是第一批货就不计较这么多啦,右侧是一些 ...

这就是RD6006的“正脸”,和上一代一样,屏幕上有工人的指纹,毕竟是第一批货就不计较这么多啦,右侧是一些 ...

一颗备用的保险丝,还有两个接线端子,应该是用来连接前级电源用的,一个热敏电阻,里面还有一包干燥剂,包 ...

一颗备用的保险丝,还有两个接线端子,应该是用来连接前级电源用的,一个热敏电阻,里面还有一包干燥剂,包 ...

这就是RD6006P的全貌了,外面和RD6006一致。

这就是RD6006P的全貌了,外面和RD6006一致。

也是两块板子通过排针连接,上下板颜色不一样,这要逼死强迫症啊!

也是两块板子通过排针连接,上下板颜色不一样,这要逼死强迫症啊!

一颗STMS003F3P6,应该是功率部分控制,可能还有一颗单片机作为主控,右边 VSSOP-10封装的是德州仪器的DAC8 ...

一颗STMS003F3P6,应该是功率部分控制,可能还有一颗单片机作为主控,右边 VSSOP-10封装的是德州仪器的DAC8 ...

楼主:
继续,接楼上

金灿灿的是输出的保险丝,还有三颗华羿微的HY1908D NMOS管,输出端子的焊点很漂亮。 ...

金灿灿的是输出的保险丝,还有三颗华羿微的HY1908D NMOS管,输出端子的焊点很漂亮。 ...

输出滤波电容来自深圳米田电。

输出滤波电容来自深圳米田电。

还有一个5V1W的隔离电源模块。

还有一个5V1W的隔离电源模块。

一颗XL7015E1作为系统供电的降压转换,左边是德州仪器的 TL594CDR升降压芯片,中间是意法半导体的LM324DT运 ...

一颗XL7015E1作为系统供电的降压转换,左边是德州仪器的 TL594CDR升降压芯片,中间是意法半导体的LM324DT运 ...

可插拔的电源输入接口,还有个保险丝。

可插拔的电源输入接口,还有个保险丝。

输入滤波电容80V470uf,也是来自深圳米田电。

输入滤波电容80V470uf,也是来自深圳米田电。

左边的是固得沃克的 MBRF30100CT肖特基二极管,负责输出整流。右边是光宇睿芯的 SE100P60A PMOS管。肖特基 ...

左边的是固得沃克的 MBRF30100CT肖特基二极管,负责输出整流。右边是光宇睿芯的 SE100P60A PMOS管。肖特基 ...

XH2.54端子是连接前级电源的热敏电阻的吧?

XH2.54端子是连接前级电源的热敏电阻的吧?

下板露出来一点,8P排母是连接WIFI和485通讯模块的,右边电池座是时钟掉电走时,这里不放电池不影响系统工 ...

下板露出来一点,8P排母是连接WIFI和485通讯模块的,右边电池座是时钟掉电走时,这里不放电池不影响系统工 ...

在宿舍只找到这个超声波清洗机的电源,不知道行不行。

在宿舍只找到这个超声波清洗机的电源,不知道行不行。

竟然可以开机,哈哈,开机图片应该也是可以自己换的。手机镜头用手碰了一下拍出来有点模糊。 ...

竟然可以开机,哈哈,开机图片应该也是可以自己换的。手机镜头用手碰了一下拍出来有点模糊。 ...

初始界面,上电默认是不输出的,可以改后面会说到。屏幕右下角温度那里是循环显示的。 ...

初始界面,上电默认是不输出的,可以改后面会说到。屏幕右下角温度那里是循环显示的。 ...

先试一下5V输出,显示4.999V,手里没万用表就不测试了,手里最好的表才是UT890C+精度也不怎么样。这里要吐 ...

先试一下5V输出,显示4.999V,手里没万用表就不测试了,手里最好的表才是UT890C+精度也不怎么样。这里要吐 ...

按左、右键可以切换显示方式,这个是详细显示。

按左、右键可以切换显示方式,这个是详细显示。

这种是图形显示,用来测试电烙铁或者电机的时候比较直观。

这种是图形显示,用来测试电烙铁或者电机的时候比较直观。

输入12.45V输出最高11.723V,压降也不算大。

输入12.45V输出最高11.723V,压降也不算大。

楼主:
继续,接楼上

当设置的电压大于电源输入的电压时会报错。

当设置的电压大于电源输入的电压时会报错。

用编码器调电压最高11.45V,竟然和按键的不一样,输出电压也比按键调整的11.723V低了,这点差距也说明不了 ...

用编码器调电压最高11.45V,竟然和按键的不一样,输出电压也比按键调整的11.723V低了,这点差距也说明不了 ...

按SHIFT+0键进入设置界面,默认英文显示可以选择中文,不过只有一部分是中文的,可能是屏幕分辨率的原因吧 ...

按SHIFT+0键进入设置界面,默认英文显示可以选择中文,不过只有一部分是中文的,可能是屏幕分辨率的原因吧 ...

调到中文显示后不用退出或保存就直接变成中文显示了,细心地小伙伴就能看出来设置选项上面还有一串英文显示 ...

调到中文显示后不用退出或保存就直接变成中文显示了,细心地小伙伴就能看出来设置选项上面还有一串英文显示 ...

这里可以设置最大功率,如果你的前级电源功率小的话可以从这里设置输出的最大功率,防止输出功率超过前级电 ...

这里可以设置最大功率,如果你的前级电源功率小的话可以从这里设置输出的最大功率,防止输出功率超过前级电 ...

这里是设置电池充电选项的。

这里是设置电池充电选项的。

通讯接口原来是手动设置的,还以为插上直接可以用。有USB、WIFI、TTL和RS485,目前TTL还没开放,以后固件升 ...

通讯接口原来是手动设置的,还以为插上直接可以用。有USB、WIFI、TTL和RS485,目前TTL还没开放,以后固件升 ...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调整左上角时间的。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调整左上角时间的。

这个是设置界面风格的,有三种可以选择。

这个是设置界面风格的,有三种可以选择。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各参数的颜色。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各参数的颜色。

自己调整颜色的话记得要把最下面的“自定义颜色”打开。

自己调整颜色的话记得要把最下面的“自定义颜色”打开。

这里设置快捷电压组合的,M0应该是刚开机时的电压电流,M1~M9都有组合按键可以调出来。 ...

这里设置快捷电压组合的,M0应该是刚开机时的电压电流,M1~M9都有组合按键可以调出来。 ...

这里显示的是系统信息,串号21应该是按照生产出来的顺序排列的,最下面一条是系统温度,不是外接热敏电阻测 ...

这里显示的是系统信息,串号21应该是按照生产出来的顺序排列的,最下面一条是系统温度,不是外接热敏电阻测 ...

关机后电源开关那里有呼吸灯,亮度有点高,感觉晚上不断电的话可以照亮半个房子。 ...

关机后电源开关那里有呼吸灯,亮度有点高,感觉晚上不断电的话可以照亮半个房子。 ...

这个是WIFI模块的立创EDA源码,用的ESP-07S

网友A:
我的还没发货呢

网友:
这么快就有开机测评了。好评。

楼主:
等放了假回家就可以组装了,前级电源准备用烂大街的明纬S350改到65V,这样一个廉价的数控电源就诞生了
那几个IC的数据手册截屏忘发了,在这里补发一下吧

一楼这两张图片不清晰重新发一下

一楼这两张图片不清晰重新发一下

准备用这种箱子改一下做机箱,毕竟原装的机箱太贵了。我买的这个是95*230*80的,体积刚刚好,面板留住来一 ...

准备用这种箱子改一下做机箱,毕竟原装的机箱太贵了。我买的这个是95*230*80的,体积刚刚好,面板留住来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发货呢

不着急,1月10号之前还有一批

网友:
多少钱一台呢?

网友:
看着还不错哟,

楼主:
预售价格是300,现在涨价了。

楼主:
那必须的,颜值得到位

网友B:
充电功能很实用,老的6006怎么升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功能很实用,老的6006怎么升级啊

过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升级了,我第一次用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升级

网友C:
楼主,把图片插入到帖子里吧,不然很多文字描述都看不到了

网友D:
应该科普一下电源动态响应能力,下一步科普什么是纹波、噪声、过冲、回沟。

使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给睿登RD6006P供电,组成一个二次稳压限流电源,动态响应纹波比较简单。
使用前级48伏二次电源,加睿登RD6006P组成三弟电源,动态响应纹波略复杂。

最后加上设备供电内部降压,动态响应纹波很复杂,很容易发生自激失控烧后级芯片。

尽量避免入坑LM2577加LM2596,和XL6009加XL2596等双芯片两级升降压板。

网友:
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图片插入到帖子里吧,不然很多文字描述都看不到了

还不会把图片插入到帖子,不过图片上面有文字描述就是字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科普一下电源动态响应能力,下一步科普什么是纹波、噪声、过冲、回沟。

使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给 ...

谢谢,这些没仪器测量就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会把图片插入到帖子,不过图片上面有文字描述就是字有点小

文字描述长一点的后面的被截取掉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