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减速小电机做台钻24v/100转 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1-01-02):
这种减速箱小电机做台钻38mm直径,24v/减速箱100转(电机5000转的) 精度怎么样? 在24v的时候使用钻孔时候电流才500ma-1A浮动左右,
扭矩还行,精度我觉得可以。我钻的铝散热片5mm左右,就是钻的慢点。

网友:
这不叫钻,叫磨

网友:
小钻头越慢越容易折断

网友:
转速有点太低了,不好用。

网友:
攻丝应该很好

网友A:
直径小于5毫米钻头,去掉减速箱会好用很多。楼主工具转速适合定位中心孔,然后加一个775碳刷电机对准定中心凹槽高速开孔。

楼主:
不敢机器攻丝怕断, 还是手动攻丝安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小于5毫米钻头,去掉减速箱会好用很多。楼主工具转速适合定位中心孔,然后加一个775碳刷电机对准定中心 ...

没减速箱 扭矩不好  钻铝板容易憋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减速箱 扭矩不好  钻铝板容易憋电机吧

12伏每分钟1万转775碳刷电机,扭矩可不小,装2毫米钻头给铝合金手电开孔,快打通时要谨慎用力,以免2毫米钻头瞬间折断,我手头只有12伏10安电源,堵转后电源大概超过10安过流保护,没有重启输出,只能等一两分钟插电才有输出。网上买的几个旧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直径跟775电机差不多,比775电机短大概1厘米,有一两个成功让自带无刷驱动启动转起来,空载每分钟大概4500转,堵转扭矩比775碳刷电机略大,12伏堵转限流大概700毫安,堵转一两秒会保护停机,需要重新上电才恢复转动,拆开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12极绕组,转子充磁我不太清楚,可能是16磁极所以扭矩也不小。

网友(2023-07-22):
同心度如何?

网友(2025-04-18):
我接触过的带减速箱的电机同心度都不好,几千块钱一个的外国货也不例外,可能我们公司的应用场景只需要动力。。。

网友:
看着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