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欧姆龙1000万+A3050+记忆芯片,huigu拆25元新贵GX2-S,错过一定拍大腿

楼主(2021-01-02):
之前huigu发出了同样价格的新贵GX1-S的拆机图,参考贴:新贵GX1-S拆机,华诺2000万蓝壳白点+A3050+记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455
huigu收到GX2-S也有几天了,和GX1-S同样的安华高A3050芯片,仿佛的性能,变化的是外形模具和爽脆的欧姆龙1000万微动,本拆机贴和上面GX1-S拆机贴可以对照看,两个鼠标都是无敌性价比的好东西,huigu强烈建议趁现在超低价多撸几个,等恢复原价就可以偷着乐了。

外包装:

盒子里面有气泡袋和说明书,这是把鼠标从气泡袋里拿出来的样子,线也是镀金带磁环2米长线

底部,特氟龙贴脚很顺滑:

侧面纹饰,不仅防滑,还是呼吸灯的一部分:

滚轮,浮点增加摩擦力:

从前面看:

背部标志,也是呼吸灯的:

下面开始拆解,首先揭掉下面两条脚贴,螺丝就在下面:

取下两颗螺丝,上盖就可以分离了:

两块金属配重:

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赞:按键柱上加贴了耐磨特氟龙,可以防止因为按键柱磨损导致键程增加,避免由此引起的手感下降:

按键柱顶端的耐磨特氟龙特写:

重点来了,看主板吧,规整,大厂风范,左右键欧姆龙1000万,中间和CPI键凯华白点,5颗RGB灯,光学芯片带遮光罩,独立主控芯片

欧姆龙微动:

从这个方向看,1000万次欧姆龙,手感爽脆:

中间和CPI键使用凯华白点:

主控芯片,带记忆,断电后保存上次设置:

插接件链接线材:

滚轮编码器:

插上电脑,亮灯的样子,侧面和尾部标志亮起,灯光不张扬很规矩,滚轮无灯:

目前25元性价比超高,屯少了都亏,强烈推荐。
分享huigu的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147

网友:
欧姆龙1000万+A3050+记忆芯片,huigu拆25元新贵GX2-S

网友:
等恢复原价就可以偷着乐了

网友:
发出了同样价格的新贵GX1-S的拆机

网友:
X2-S,超值到爆,错过

网友:
欧姆龙1000万+A3050+记忆芯片

网友:
25元新贵GX2-S,超值到爆,错过拍大

网友:
准备撸一个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这价格无敌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欧姆龙1000万+A3050+记忆芯片,huigu拆25元新贵GX2-S,错过一定拍大腿

网友:
huigu强烈建议趁现在超低价多撸几个,等恢复原价就可以偷着乐了。

网友:
电脑很久没开过机了

网友:
有侧键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