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 关于if语句

楼主(2021-01-02):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char x;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while(1)
  {
      if(x)//x!=0    x==1        x          0
      {
      //a=1;
      LCD1602_ShowString(1,1,"a=1");
     }
     else
    {
    // b=1;
     LCD1602_ShowString(1,1,"b=1");
    }
  }

初学c51 有几句不是太明白的
有熟悉的坛友 可以帮帮我
x为全局变量 那么初始值应该为0
那么 if 里面的 x有这些情况
/*****
x==0        !x                                结果 a=1
x==1        x          0  x!=0                结果 b=1
*****/

x如果默认值 的话 0==0 结果应该是a=1  为什么是b=1呢

网友A:
仔细想想,你确定是这样?
刚开始x=0(严格来说x并不是个确定值,只是这里编译器给你清0了,且没有变动过)
那么if(x)就不会成立,当然是走的else分支,没毛病
if(x)等效于if(x!=0)而不是if(x==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你确定是这样?
刚开始x=0(严格来说x并不是个确定值,只是这里编译器给你清0了,且没有变动过)
那么i ...

我有点钻牛角尖哈。
那如果 我在main函数里
加上一句
x=0;
的话 那为啥还是结果为b=1呀?

谢谢

网友B:
你逻辑设置错误,要判断X=0这个条件是否成立,应该用(X==0),而不是拿X的值(X)直接判断。

网友:
对于c/c++来说if中的判断true=0,所以初始化时的x=0,就会执行a=1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逻辑设置错误,要判断X=0这个条件是否成立,应该用(X==0),而不是拿X的值(X)直接判断。 ...

明白一点了
遇到if(x)
直接把它看成if(x!=0)
这样就可以对吧。

网友C:
if(x)                     //如果x不为0,(可以是负数和正数,但声明了是正数,所以不能为负了)
      {
      LCD1602_ShowString(1,1,"a=1");       //LCD1602j显示“a=1"
     }
     else                      //如果x为0
    {
     LCD1602_ShowString(1,1,"b=1");           //LCD1602显示”b=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x)                     //如果x不为0,(可以是负数和正数,但声明了是正数,所以不能为负了)
       ...

这个逻辑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网友:
你这是判断if(x)的,其中x是条件,相当于(x!=0),所以在没有对x再次赋值的时候会执行else。如果你要判断x==0时候执行应该是if(x==0)

网友:
仿真运行下,就知道了,自己给X 赋值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你确定是这样?
刚开始x=0(严格来说x并不是个确定值,只是这里编译器给你清0了,且没有变动过)
那么i ...

x 全局的,初始就是0 ,这是c规定的,不是不确定

网友:
程序里面没有给x赋值,虽然理论上编译器会给x赋值0,但是实际上但是没有赋值,x可能是任何值。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x赋值后,程序正常运行。做程序还是应该规范,凡是变量都应该初始化。

网友D:
没赋值的全局变量统统扔到ZI区(ARM 架构下,别的也类似,x86叫bss),位置固定初始值全部清0(C规定),一个汇编循环搞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E:
没有初始化的变量不能就武断的认为初值就是0
哪怕你知道按规定值应该是0,随手赋一个初值难道不香吗?
读代码也容易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x 全局的,初始就是0 ,这是c规定的,不是不确定

你不写初始化,值就是不确定。
在汇编层面,只是做了一个可用内存指针的移动。原来是什么值你读到就是什么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赋值的全局变量统统扔到ZI区(ARM 架构下,别的也类似,x86叫bss),位置固定初始值全部清0(C规定),一 ...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

int main( void ){
        a=1;
        printf("%x\n",b);
        c=2;
        return 0;
}

        .file   "test.c"
        .comm   a,4,4
        .comm   b,4,4
        .comm   c,4,4
        .section        .rodata
.LC0:
        .string "%x\n"
        .text
        .globl  main
        .type   main, @function
main:
.LFB0:
        .cfi_startproc
        pushq   %rbp
        .cfi_def_cfa_offset 16
        .cfi_offset 6, -16
        movq    %rsp, %rbp
        .cfi_def_cfa_register 6
        movl    $1, a(%rip)
        movl    b(%rip), %eax
        movl    %eax, %esi
        movl    $.LC0, %edi
        movl    $0, %eax
        call    printf
        movl    $2, c(%rip)
        movl    $0, %eax
        popq    %rbp
        .cfi_def_cfa 7, 8
        ret
        .cfi_endproc
.LFE0:
        .size   main, .-main
        .ident  "GCC: (Ubuntu 5.4.0-6ubuntu1~16.04.12) 5.4.0 20160609"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

这是gcc产生的汇编,不会有任何的主动初始化。如果你说在crt0里有操作的话,那不属于c语言的特性。

网友:
换个编译器,或者调一下编译参数,会出警告吧?
变量未初始化之类的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gcc产生的汇编,不会有任何的主动初始化。如果你说在crt0里有操作的话,那不属于c语言的特性。 ...

c iso 里说:If an object that has automatic storage duration is not initialized explicitly, its value is indeterminate.
If an object that has static or thread storage duration is not initialized explicitly, then:
— if it has pointer type, it is initialized to a null pointer;
— if it has arithmetic type, it is initialized to (positive or unsigned) zero;
— if it is an aggregate, every member is initialized (recursively)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and any
padding is initialized to zero bits;
— if it is a union, the frst named member is initialized (recursively)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and
any padding is initialized to zero bits;

至于什么是static duration: An object whose identifer is declared without the storage-class specifer _Thread_local, and eitherwith external or internal linkage or with the storage-class specifer static, has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Its lifetime is the entire execution of the program and its stored value is initialized only once, prior
to program startup.

GCC能不遵守规范吗?
去查一下.comm 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写初始化,值就是不确定。
在汇编层面,只是做了一个可用内存指针的移动。原来是什么值你读到就是什 ...

你说的是 automatic storage,跟static storage 不是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初始化的变量不能就武断的认为初值就是0
哪怕你知道按规定值应该是0,随手赋一个初值难道不香吗?
读代 ...

函数指针怎么初始化?
数组初始化是需要占ROM的(除非全0,和不写一样)

多读读Linux代码,一片的结构体和指针都没初始化,但这个是static storage,就是0

这是概念问题,非风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