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源改可调494啸叫自激最简单,最重要的方法3-15,3-2加0.2UF涤纶电容

楼主(2021-01-02):
1,以前实验,一直没有重视,前人总结导致比较死板,总是加个103瓷片和47K,或者200K电阻。
实际上这个方法对一些情况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啸叫,自激。。。

2,主要是大家并没不是很有能力的设计494调压,调流电路。比如改了变压器,等等情况下。
494,7500第三脚,误差放大器,,,好神秘,很复杂。
2,15脚,用什么样的反馈到第三脚???

3.我这个很古老,很垃圾的长城电源,改了变压器,所以,各种啸叫,都有啊。调压调流都有。
但是给3-15,3-2加0.2UF涤纶电容,一下就很安静了。。。。完全完全的安静。

4.  494,7500第三脚,误差放大器,,,怎么去消除自激的???理解吗?

楼主:
3-15,3-2加0.2UF涤纶电容,,至少0.1UF的。 也就是104.

2-3之间很多老电路,没有电容。新电路,有个221,容量很小的涤纶电容,但是调压后,就容易啸叫自激。
只接瓷片103加47K电阻,经常是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啸叫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3-15,3-2加0.2UF涤纶电容,,至少0.1UF的。 也就是104.

2-3之间很多老电路,没有电容。新电路,有个221, ...

一定要涤纶电容么?3-15采用104瓷片即可搞定,3-2官方说明需要101倍的反馈,实测10nf+几十K的电阻也能行,只是低压可调性不如101倍的反馈好

楼主:
我这个很古老,很垃圾的长城电源,改了变压器,电压高了。,所以,各种啸叫,都有啊。调压调流都有。

但是给3-15,3-2加0.2UF涤纶电容,一下就很安静了。。。。完全完全的安静。真想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很古老,很垃圾的长城电源,改了变压器,电压高了。,所以,各种啸叫,都有啊。调压调流都有。

但是 ...

你试下普通的贴片瓷片电容有没有这个功效,还是涤纶电容专有的功效

网友:
好办法啊,谢谢分享。

网友B:
我建议最好分析一下传递函数,然后再设计补偿网络比较好,虽然我也不会,但是这个是非常实在的方式。
盲目对抗环路极点带来的自激,然后直接切掉很大一部分的响应带宽,不是明智的做法,只会让整个电源的动态响应变得非常糟糕。
比如,电源空载,突然接一个重负载,电源电压会立即跌落很多,半天都调整不过来,在调整时还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振荡。或者正在工作的负载突然变化,吸入更少的电流,那么电源输出会直接过冲,带来一个很高的瞬间输出电压。这些情况对负载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普通的贴片瓷片电容有没有这个功效,还是涤纶电容专有的功效

原来他们推荐的103电容加47K电阻,这个根本不需要加。

网友:
以前可调电源DIY方案较少,所以价廉易得的ATX改备受欢迎。但发现坛友们的改造案例失败多于成功,又是自激又是炸机的,现在是越来越不想改ATX了,感觉太麻烦。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各种现成的可调模块很方便买到,简单组合一下上手即用,而且性能更加可靠。

楼主:
推荐的103电容加47K电阻,,,如果电源体制好,又不改变压器,那么可以,体制好的电源,实际上2-3之间有个小涤纶电容。

其实就是2,15脚把某个信号反馈到3脚,然后内部做消除噪音出来。

电容大,那么传的交流信号强,

网友C:
请问对电容的材质有要求吗?瓷片CBB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电容的材质有要求吗?瓷片CBB都不行?

要好好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最好分析一下传递函数,然后再设计补偿网络比较好,虽然我也不会,但是这个是非常实在的方式。
盲目 ...

还有,要恢复原来工作电压。20V。
我们一改都成12V了,所以啸叫自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电容的材质有要求吗?瓷片CBB都不行?

有人说104瓷片的就可以。

楼主:
改完了,2-3.  15-3,之间加104瓷片电容,马上啸叫没有了。

网友D(2021-02-17):
TL494(KA7500)系列电源改过几百台了,我发表一点个人观点。
TL494工作频率最高可以到300K,不同的频率2-3、15-3脚的补偿网络参数也是不一样的。人的听觉范围是20-20khZ,正常电源应基本听不到噪音,若有噪音一般是改装后的电源偏离设计范围太多(比如低压大电流,超功率等情况,都可能打破伏秒平衡,导致功率管过热炸管)
一般自激啸叫有几个原因:1、变压器(包括驱动变压器)绕制工艺不达标(漏感过大,电感过小,分布离散参数指标太差);2、驱动管性能变差,典型表现为基极波形为标准脉冲方波,集电极为干扰极大的非标准方波,甚至有非周期尖峰脉冲;3、输出滤波电容失效等。
具体故障要具体分析,不可无根据调整参数。
最后在补充一点:电源在改装前一定要超功率10%以上测试,没问题才能改,不可带暗病改装,否者有肯能事倍功半。
喜欢玩开关电源的朋友,建议一定要准备一台20M及以上的示波器,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节约出来的时间可以赚很多台示波器了。
喜欢改电源的朋友可加我微信,我群里几百人都在改数控电源:Musicphonograph

网友E:
电感,变压器点上环氧树脂ab胶,啥也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94(KA7500)系列电源改过几百台了,我发表一点个人观点。
TL494工作频率最高可以到300K,不同的频率2-3 ...

是的,不错,但没有示波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变压器点上环氧树脂ab胶,啥也叫不了!!!

这个环节也要注意。起码用热熔胶在接口上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