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短接表笔 在所有档位下都允许么

楼主(2021-01-02):
小白问一下 万用表短接表笔 是在所有档位下都允许的行为么 会不会造成仪表损坏啊
万用表的使用 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什么情况下会损坏万用表

网友:
第一个问题:所有档位在没有接入测试电路的时候都是可以短接的。第二个问题,用万用表不对应档位测量高压、用它砸核桃等会损坏万用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建议楼主先买个炮灰练手,再上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建议楼主先买个炮灰练手,再上高档货

炮灰表有了 9,9元买的伊莱克

网友:
表笔短接妥妥的,验证时经常需要表笔短接

网友:
不能随便短接的,比如MF47型的HFE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灰表有了 9,9元买的伊莱克

伊莱克的830B吗?那块表的保护电路不健全,使用时尽量避免检测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