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改外接供电,实验两则(OPPO 6607,华硕飞马X002)

楼主(2021-01-02):
起因:媳妇不用的OPPO 6607被我拿到单位,一直插着充电线结果电池鼓了。淘汰的手机也不想花钱修了,就想着试试改成不用电池,直接插充电器运行。于是上网搜索、逛论坛看帖子、拆机实验。过程有些波折,因为缺少经验、焊接技术也不好。结果还可以,OPPO 6607可以插电运行了。头几天因为疫情被封闭在家,没事做就把以前淘汰的华硕手机也拿出来改了,这次结果有些不尽人意,还是因为焊接技术不行……下面把我这两次拆机实验过程分享给大家。

先分享一下看过的几篇帖子,论坛里真是卧虎藏龙啊!
求助!手机去掉电池改直连电源

手机改无电池插电自动开机

Android手机如何不放电池开机

菜鸟单片机——废旧手机改车载智能系统

实验一:OPPO 6607
吐槽一下这款手机,用料真的不行,才一年多就后盖塑料老化变脆、起皮,两端装饰条开胶脱落,运行变卡经常需要刷机。

先看看怀孕的电池

当时拆机过程没拍照,随便发点后拍的。
照片右下角的三颗螺丝跟其他的长度不一样。
拧掉所有螺丝,上下两个塑料盖板就可以撬下来了,注意上面要把SIM卡、SD卡都取出来再撬盖板。

取掉上下塑料盖板,再就是电池盖板了,从右边撬,左侧是T型结构卡边,右侧是几个凸点。

拍一张上面的电路板。

参照帖子改外接供电:
首先把电池保护板拆下来,剥掉电池外皮露出电芯与保护板连接的金属片,直接剪断。分清两个金属片的正负极,接线引出,保护板缠上绝缘胶带。第三张图片里保护板金属片那面是向下的,左正右负。图片里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拿来凑数的网线绿线接正极、白线接负极。
电池保护板引出的线接到降压板输出端,降压板是某宝上买的输出4.2V。
降压板输入端接出的两根线,本来是想连到尾插的正负极,奈何技术经验不足、武器装备落后,粗粗的烙铁头带了太多锡,连了三个针脚。无奈之下干掉尾插,从排线上接出两根线。
找来两根结实的网线,穿过耳机插孔,一端连上尾插排线和降压板输入端接出的线,另一端连外部5V电源。
开机成功,用按键精灵挂上“点杀泰坦”,挂机三天未出现异常。

PS:这款尾插有7个针脚,最外侧的针脚与相邻针脚定义相同,也就是说左右分别是2个负极和2个正极,中间3个针脚定义与普通的尾插一样。

楼下继续。

楼主:
实验二:华硕飞马X002
像我这样没多少拆机经验的人都敢说“这款手机拆起来没难度”。拧螺丝、撬边、抠排线,搞定。过程就不发了,直接上果照。
绝对的果照,光秃秃的。

主板,正面有检测点,基本都有标注。左侧按键排线从上到下,1是开机键,2、4是音量键,3不知道,可能是负极吧。

下面带尾插的小板

参照帖子改外接供电:
插充电线不能开机,检测不到电池。
在电池触点的左侧负极和中间检测触点之间接了一个10K电阻,骗过电池检测。开机出现画面,几秒后黑屏关机。
检测点VCHG与尾插正极电压一样,接线到电池触点正极。开机无反应……
从电池触点负极接出一根线,准备连到尾插负极,想想自己的大烙铁头就放弃了。
接到检测点GND,不能开机;接到按键排线3,也不能开机。
用这根线触碰开机键排线,可以开机;把这根线接到数据线负极,也可以开机。
现在困扰我的就是除了尾插负极,这根线还能接到哪?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也希望有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几年前我的华为G525高通版本也改过,只是在兼容电池上飞线,外置三节18650并联加保护板,省掉充电宝电路变换损耗问题,原厂电池失败有容量计芯片,走到零硬件关机保护。酷派F2双网通手机飞线失败,改好后无法开机。

网友B:
我想过,把电池拆下来,留下保护板,电池连接位接入6v的法拉电容,这样不是可以继续使用原来usb充电头?
现在我手上退役的那台小米才麻烦,电池还没全废,但是小米的优良传统usb接头松动脱焊在这个手机上完美继承,现在usb充电经常无反应所以才退役

网友C:
手上有个黑莓9000手机也是电池坏了,也想改外接供电让它开机,无奈自己技术太差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多试试!

嗯嗯,能解决的话再编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我的华为G525高通版本也改过,只是在兼容电池上飞线,外置三节18650并联加保护板,省掉充电宝电路变 ...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有失败才有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过,把电池拆下来,留下保护板,电池连接位接入6v的法拉电容,这样不是可以继续使用原来usb充电头?
现 ...

换尾插是个技术活,工具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黑莓9000手机也是电池坏了,也想改外接供电让它开机,无奈自己技术太差没整明白 ...

技术慢慢练呗,小白鼠是不能少的,哪天闲着没事把黑莓剖了

网友(2021-09-25):
我也想把旧手机改造一下,向楼主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黑莓9000手机也是电池坏了,也想改外接供电让它开机,无奈自己技术太差没整明白 ...

简单粗暴 我直接充电线链接正负极开机  用两年了 一切正常

网友F(2021-12-29):
引用 网友E:
简单粗暴 我直接充电线链接正负极开机  用两年了 一切正常

为什么直连 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直连 还是掉电?

教你一个方法
我这个就是这样 能开机就是会慢慢掉电 然后会关机
我自己领悟出来的,root你的手机,然后安装tasker,然后设置开机启动一个任务,就是运行一段虚拟电量%100的代码  dumpsys battery set level 100 即可 完美!~~

网友(2022-02-15):
旧手机太多,也没啥用,想改一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二:华硕飞马X002
像我这样没多少拆机经验的人都敢说“这款手机拆起来没难度”。拧螺丝、撬边、抠排线 ...

哎!你思路有問題。
我是你看的那幾篇帖子的作者。
首先,騙電池,你成功了。說明這一步沒問題了。
你可能沒仔細看我帖子,在主板上找到5V點位,兩根二極管並聯降壓后,接電池觸點正極(你直接接,都不跑碼怎麼開機?)
然後,開機鍵原理,本來就是通過拉低電位實現開機信號的。

网友(2025-04-13):
我自己领悟出来的,root你的手机,然后安装tasker,然后设置开机启动一个任务,就是运行一段虚拟电量%100的代码  dumpsys battery set level 100 即可 完美!~~

网友:
ov的手机比较低端,不如小米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