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6AC 充电器电压不准求助

楼主(2021-01-02):
B6AC。。。显示的电池电压比电池实际电压高出0.05V,,这个有办法弄吗??这个误差导致放电保存的电池充电器电压显示3.85.。实际电池成了3.80,,,,,而充电完成电池显示4.20,实际才有4.15~4.16而已,都没充满~!

网友:
有些B6可以刷第三方固件,有校准功能,可以去找找有没有支持你的充电器MCU的固件
另外,可以在恒压阶段测量一下输出接口(香蕉口)的电压是不是跟显示的一样,如果是,建议换条线试试

网友:
从4.15充到4.20,也没有多少电量的,不要太在意这丁点东西。

网友(2022-03-11):
还有可能是你电池内阻大了造成的

网友(2022-04-17):
电池内阴、充电线电阻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用太在意这个精度,包括储存模式,3.75-3.9V都没多少问题,需要在意的是充完后每支电池电压是否一致。另外如果还是不好接受,建议充满后再用小电流,比如0.2C再充一次,但个人感觉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
电压不超就安全  B6这种充电器不能太高要求

网友A:
0.05伏,对比的普通万用表吗?

网友B:
0.05V你的表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伏,对比的普通万用表吗?

不是,B6上显示电压4.2充满,拔下测电池4.1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5V你的表真好。

啊,一般吧,还行,不超4V,可以测3位数3.865。。。3位和2位有差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B6上显示电压4.2充满,拔下测电池4.15这样

不拔下,在线测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拔下,在线测多少伏

额。。没注意测哦,,不过现在找到升级文件了。。升级后可以校准电压,没有好的设备校准,用电池校了下,,现在拔下后差距很小了

网友(2023-06-02):
电压高0.05V 电量不到2%  但是寿命可能会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