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台钻的疑问

楼主(2021-01-02):
看坛子里大神自制台钻为什么多数都选择用同步轮减速而不是直接用减速电机,这是为什么,感觉用同步轮各种机构会复杂很多

网友:
很简单,没合适的,特别是大功率的

网友:
换轮子比换整个电机总成便宜,轮子结构简单同心度控制的好,减速箱没你想象的那么有精度!!!

网友A:
一般的减速机 噪音大 同轴度差 还有轴向蹿动,
其实做台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好点的电钻或者充电钻 固定到升降台上,

网友:
减速电机同心度没法和无动力主轴比这是关键

网友:
减速轮噪音大成本高,还难找到支持高速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减速机 噪音大 同轴度差 还有轴向蹿动,
其实做台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好点的电钻或者充电钻 固定到 ...

我的洋二有消耗的地方了。

网友B:
我就喜欢行星减速电机,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减速机 噪音大 同轴度差 还有轴向蹿动,
其实做台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好点的电钻或者充电钻 固定到 ...

感觉要么转速高不好控制要么没力气。一直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台钻,虽然很少用到。

网友:
电机以及各种减速箱都不适合轴向受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行星减速电机,简单实用!!

你这也就能欺负一下非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就能欺负一下非金属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减速机 噪音大 同轴度差 还有轴向蹿动,
其实做台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好点的电钻或者充电钻 固定到 ...

其实充电电钻里面也是行星减速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充电电钻里面也是行星减速电机

充电钻减速箱没有承受轴向力。你这钻金属用不了多久。还有钻头有攒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钻减速箱没有承受轴向力。你这钻金属用不了多久。还有钻头有攒动

懂的自然懂,不懂自己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