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avan 不能识别8T硬盘吗?

楼主(2021-01-02):
USB易驱线(JMS578芯片), GPT分区表,分了一个区,在所有电脑、所有USB口(3.0,2.0)、WIn7 、Win10 、PE系统下都能正常访问,插到路由上只能检测到硬盘容量,无法挂载,分区格式NTFS和EXT4都试过,都一样。换240G固态和160G机械均正常。已百度一晚上加一天未找到有用的资料,无奈发贴求助,有没有大神处理过类似问题的,求解决方案。

网友A:
易驱线的问题吧。

网友:
也许是硬盘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驱线的问题吧。

在电脑上和路由上供电条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驱线的问题吧。

在所有电脑上都可以正常识别并使用8T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所有电脑上都可以正常识别并使用8T硬盘。

用易驱线的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易驱线的电源供电不足!

易驱线接3.5寸硬盘是用外接12V电源的,而且使用该线在所有电脑上都能正常使用8T硬盘。换其它低容量硬盘也可以在Pandavan里正常使用。只有8T的不行,在Pandavan里能识别出容量来,但看不到里面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驱线接3.5寸硬盘是用外接12V电源的,而且使用该线在所有电脑上都能正常使用8T硬盘。换其它低容量硬盘也 ...

易驱线估计也要驱动的,可能pandavan 驱动不够完善。

网友C:
删除分区,用Pandavan分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除分区,用Pandavan分区试试~

请问Pandavan怎么进行分区操作,我也想这样试试来着,结果没找到什么地方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Pandavan怎么进行分区操作,我也想这样试试来着,结果没找到什么地方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

删除分区以后直接挂载,试试能不能操作,不行就得命令行操作了。我没用过Pandavan,不过无非就是自带命令行或者SSH或Telnet登录Pandavan来操作。

网友D:
需要系统支持lba48bit寻址才能支持2t以上硬盘,老毛子系统能不能支持真不好说,毕竟老毛子内核比较老,主要也不是针对挂载大容量硬盘

网友E:
不用易驱线,直接插在电脑的SATA口,可以正常使用吗?
不知道现在的芯片组SATA口能支持多大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除分区以后直接挂载,试试能不能操作,不行就得命令行操作了。我没用过Pandavan,不过无非就是自带命令 ...

删除分区试过了,不行。SSH登录没试成功就没再尝试,放弃了,组台x86的nas,不省这点儿电了, 这几天浪费的功夫钱都够好几年电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易驱线,直接插在电脑的SATA口,可以正常使用吗?
不知道现在的芯片组SATA口能支持多大的硬盘 ...

用易驱线分区后直接在电脑SATA接口上是不能识别的,需要重新初始化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系统支持lba48bit寻址才能支持2t以上硬盘,老毛子系统能不能支持真不好说,毕竟老毛子内核比较老,主要 ...

从显示的信息看能识别到硬盘的容量,分区不支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显示的信息看能识别到硬盘的容量,分区不支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试下ext4

楼主:
试过了,用DG建议分区为EXT4格式,一样识别不到。

网友F:
用电脑分为两个盘,盘1为1T,盘2为7T,默认路由只会认盘1,也能读写,说明正常, 然后,再用电脑重新分:盘1为2T,盘2为6T,等。。               盘1为3T,盘2为5T ,来测试,到了多少T就不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脑分为两个盘,盘1为1T,盘2为7T,默认路由只会认盘1,也能读写,说明正常, 然后,再用电脑重新分:盘 ...

试过了,一个1T,一个2T,其它分一个,结果一个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