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如何判断角阀是不是锌合金啊

楼主(2021-01-02):
水池下面潮湿环境,刚发现角阀的把手上有一些锈点。

装修时候印象中买的是不错的东西,但也没有刻意注意角阀的材质,说不准有锌合金的混进去了。
看到很多锌合金爆裂和断掉的帖子,挺担心的,想把家里的所有角阀给检查一遍,万一是锌合金的就提前换掉。

问题是,拆开检查动静太大,说不准好的给搞坏了。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不拆开,检查角阀材质的方法啊?

网友A:
锌合金角阀一般是不生锈的,而且磁铁不吸,只是用久了会变脆。壁薄的,很容易碎裂,壁厚的还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锌合金角阀一般是不生锈的,而且磁铁不吸,只是用久了会变脆。壁薄的,很容易碎裂,壁厚的还可以用。 ...

锌合金生锈的,生的那种白锈,时间长了,表面变成泡沫状,那就肯定是锌合金的。
铜锈绿,铁锈黄,铝锈灰,锌锈白。
锌便宜,熔点低,可以轻松铸造出来,这玩意以前叫“亚铅”,一些性质与铅相似,以前没禁电动枪的时候,各种电动枪多由锌合金制作。
锌锈会传染,一个很厚的角阀,哪怕一个点锈了,很快整个阀都锈的松软可口。用手一掰就断,想卸都卸不下来。

网友:
锌合金涂层久了就象满脸长青春痘一样,纯铜的涂层不存在这种现象。
还不敢确定的话,刮一下锈点看看有没铜色就知道了。

网友:
拿螺丝刀在上面刮一下,能刮下东西就是锌合金

网友:
用久了电镀起皮掉白渣

网友:
一般看颜色不能保鲜的,就象是锌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生锈的,生的那种白锈,时间长了,表面变成泡沫状,那就肯定是锌合金的。
铜锈绿,铁锈黄,铝锈灰, ...

谢谢科普,为了拆断丝,入手了专用工具倒丝锥

网友:
凡是外包装不标注是全铜的,或者标铜芯水阀的,价格不贵的,基本百分百是这种水龙头。嫌全铜的贵,可以买不锈钢的,不锈钢质量保证又价格便宜。淘宝店铺经常有送优惠卷活动的,买个全铜水龙头5块钱就得了。还有全铜水龙头漏水后不要丢掉,换个水阀芯就行了,锌合金的就不能换,一扭就爆裂。

网友:
就昨天,碰到经典的锌合金水龙头断裂问题,还好有反牙取出杆

网友:
全铜水龙头,没有见过这样断裂,在淘宝用优惠卷买这样铜水龙头,不到5块钱一个,多买几个放着。

网友:
强磁铁测试最简单,黄铜和不锈钢在强磁铁下都有轻微的吸引,而锌合金的一点都不吸。

网友:
我的一个常用的普通水嘴,起初找纯铜的后来找不锈钢的也经常上当,现在想明白了,一次买了5个纯塑料的,坏了随手换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锉刀锉一下螺纹位置,这样不影响外管,铜的颜色就不一样,不锈钢硬度高,锉刀锉上去不吃肉,很容易锉的肯定是锌合金,再用防风打火机烧一下锉下来的粉末,锌合金很容易烧化,

网友:
应该出台法规,禁止生产锌合金五金件

网友:
室内看不到的地方完全可以用塑料的,也就是外观不太高档

网友(2021-09-18):
明显便宜的,基本上都是。轻的很。。。

阀芯部分一般是黄铜,要有强度的。

但管身部分,锌合金,外加电镀。

网友:
买一个先砸了,没问题在买一堆。以免后患

网友:
角阀,直接上不锈钢的吧,一只也就十几块而已……

网友(2021-12-10):
我喜欢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