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消灭病毒用双刀,使用超级加厚不锈钢!

楼主(2021-01-02):
消灭病毒用双刀,使用超级加厚不锈钢!
也算废物利用 。。。

需要的辅助工具,电磨,电钻等 。

有时候你在野外迷了路,需要结实的伙伴来帮助 。
先展示成品。

这个厚度3.1 mm ,杀伤 力强悍 。

大约0.5的不锈钢杆 。。。

电磨去掉铆钉 ,比角磨机方便 。

切割一下 。

搞定 。

全年买的新刀 。。。手柄很糟 ,,,更换手柄 。

电钻钻孔 ,加螺丝固定 。

放松的螺丝帽

里面备上木片防止松动 。

手柄套上热缩管 ,防滑效果好 。

刚18元一把的新刀,已经在路上 。。。用来砍枝条的 。

完毕 ,谢谢欣赏。2021新的一年 ,发展业余爱好 。。。

网友:
这算啥,我们这那种可以砍粗树枝的厚能达到6-8mm,我们称"砍镰",你这个叫"镰刀",是用来割稻谷麦子和草的

网友:
死神来了!死神嫁到!

网友:
最后一句话:发展业余爱好……这就理解不了了,镰刀是用来秋收种地?这能是业余爱好?爬山用开山刀,狗腿刀它们不香吗?

网友:
小电摩还带安全罩

网友:
别猜了,专业术语,叫茅镰。

网友:
我觉得你拍照片时应把刀和榔头交叉一下,放在一起拍……。

网友:
楼主应该还有一把手斧

网友:
卓美电磨不错,口水,镰刀看不上

网友A:
说句对楼主大不尊敬的话。这工具真是非常简陋。俺也理解楼主动手时心情的愉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对楼主大不尊敬的话。这工具真是非常简陋。俺也理解楼主动手时心情的愉悦。 ...

我也买过楼主这样的钩子,冬天树木遮太阳时,用来勾断树枝的,,没用多久就坏了,实在是强度不够,或许割草能干久一点吧,现在网上的这些农具实在是质量堪忧,当然价格也便宜

网友:
这个手柄一用力就又从根部断了

网友:
真是大杀器啊

网友:
电磨是220V供电的吗?还是改成其他电压供电?

网友:
这种镰刀是割草的。野外开路和砍树枝还是用直柄的比较方便。

网友(2021-02-05):
看来是电动割草机没修好,只好改手动了

网友:
病毒一看吓都吓死了

网友:
貌似在某恐怖片看到过此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