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孚家用制氧机开箱,型号:Cofoe DZ-1BCW

楼主(2021-01-02):
可孚家用制氧机,型号:DZ-1BCW.(新的就不拆机了,发这里)

网友:
要好几千吧?

网友:
看外观,做工还不错哈

网友A:
说说使用感受吧。正想给老人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使用感受吧。正想给老人买一个。

标注1-7L的制氧机按氧浓度>93%计算实际只有1L的制氧容量,作为给老人日常吸氧保健还行,但作为医院2-3L常规吸氧则嫌小了,如果老人心肺功能不好需要吸氧建议选3L的机子,若考虑以后可能需要联接呼吸机就应该选5L的,还有制氧机带雾化功能意义不大,多一个雾化功能价格和故障率都上去了,真的需要雾化功能倒不如单独买一个雾化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注1-7L的制氧机按氧浓度>93%计算实际只有1L的制氧容量,作为给老人日常吸氧保健还行,但作为医院2-3L常 ...

非常非常感谢。一般什么牌子有点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一般什么牌子有点靠谱?

如果是3L的鱼跃还可以,5L可以考虑选海龟的,我朋友家买了海龟5L机24小时连续工作几天没问题,就是用了几百个小时后噪音比新机时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1-7L的制氧机按氧浓度>93%计算实际只有1L的制氧容量,作为给老人日常吸氧保健还行,但作为医院2-3L常 ...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