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东芝HDWD110新硬盘数据正常吗?

楼主(2021-01-02):
东芝机芯硬盘  狗东货  今天刚到...........

网友:
哪不正常了?

速度差不多比320G的快一倍,不错了

楼主:
03 c2 的数据 是软件的误报啊 汗

楼主:
此话怎讲呢?

网友A:
这是个机械硬盘吧?这个读取曲线挺奇怪的

楼主:
这是pe系统下软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机械硬盘吧?这个读取曲线挺奇怪的

        是啊 一般机械硬盘都是下降趋势的曲线图,这个横盘震荡 ,高科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一般机械硬盘都是下降趋势的曲线图,这个横盘震荡 ,高科技啊........... ...

机械盘内圈速度慢,外圈速度快,lz这个硬盘的读写曲线更像是固态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机械硬盘吧?这个读取曲线挺奇怪的

这是叠瓦盘的曲线 有了数据后又会更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叠瓦盘的曲线 有了数据后又会更奇葩

1TB的硬盘单盘pmr就能做到,没必要用叠瓦吧,我去淘宝搜了下这个硬盘,只有64MB的缓存,叠瓦盘的缓存要更大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叠瓦盘的曲线 有了数据后又会更奇葩

这个是 东芝 2TB 移动硬盘(叠瓦盘)在写入1.5TB左右数据后的测试曲线。

网友D:
3.5 1T 唯一用处就是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叠瓦盘的曲线 有了数据后又会更奇葩

东芝(TOSHIBA)1TB 64MB 7200RPM 台式机机械硬盘 SATA接口 P300系列(HDWD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 东芝 2TB 移动硬盘(叠瓦盘)在写入1.5TB左右数据后的测试曲线。

是的 或许存入数据后就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 1T 唯一用处就是占地方

单碟 垂直硬盘1t的只有最后几批了  以后都是叠瓦的了 更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碟 垂直硬盘1t的只有最后几批了  以后都是叠瓦的了 更垃圾

没有

楼主:
存了些数据放里  数据好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碟 垂直硬盘1t的只有最后几批了  以后都是叠瓦的了 更垃圾

东芝 还有 3TB 7200转 64M 的硬盘在卖,垂直盘。

网友:
后台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截屏202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