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老司机,这算不算机油加多了

楼主(2021-01-02):
老哥们,这算不算机油加多了?
上次11月21号保养后,我的小致炫 油耗高达8.2,,,好嘛,全是市区在跑,但也不算好赌啊。
今天加油后 小熊油耗一出,发现这次也有7.8的油耗。确实不低啊
检查机油发现高于最高上限半公分左右,应该是4s的加多了机油了吧
那么抽出来用什么工具好呢???
网上有几十到一两百得油泵,还有10来块钱得手动注射器一样的。。。哪种好用,有经验的朋友说下呢

冷车,停了大半天了 第二次测得

冷车,停了大半天了 第一次测得。
两次测量,结果都差不多的。。。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641

网友A:
十来块钱能解决何必要买油泵,钱多?

网友:
可以用洗洁精壶的挤压头自制一个手动抽油器,加一小段5mm的气管,我就是这样做的很好用!我的也是4S加多到最高线自己抽出了400ml.

网友:
去做保养的地方让他们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来块钱能解决何必要买油泵,钱多?

钱多的主就不再这里问这个问题了。要么不关心,要么有人替他关心。对吧。
老哥用过10来块钱的
?好用不

网友B:
想问下,机油加多了对发动机有什么危害?

楼主:
不算多了??

网友:
已经很多了。正常情况下是在上限和下限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机油加多了对发动机有什么危害?

啊。我也是新手啊
貌似会增加油耗,发动机会烧机油,积碳,对机油封也不好。。。

网友:
多这点,不算多吧!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测机油要热车测?至少我的bmw冷车测不了
冷车测出来机油偏多,热车会少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测机油要热车测?至少我的bmw冷车测不了
冷车测出来机油偏多,热车会少一点
...

热胀冷缩,我记得是热车后要等一段时间冷却后再测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我记得是热车后要等一段时间冷却后再测才准。

什么热胀冷缩,热车机油会被抽到各个部位润滑,冷车会沉积到油底壳

网友:
肯定多了啊。至少50-100ML多了

网友:
加多了!!!抽出点吧!!

网友:
买个大点的注射器,加一段软管,从机油尺那里插进去,抽几管就行了!

楼主: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154/74074526-1.html 哈哈 是个办法,正字想用啥管子呢,老哥这方法好,明天去试试

楼主:
网线取多长合适?油尺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