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R720服务器简单升级

楼主(2021-01-02):
添加一个500G硬盘

CPU换上E5-2637 V2

合影

显卡供电从pci扩展卡引出

RGB

升级后跑分

网友A:
用了双CPU吗?不然性能一般啊

网友:
ShanaEncoder视频转换速度比我的农企1055T快不少,顺便想办法绕过风扇自检,改大直径低噪音散热风扇,换大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双CPU吗?不然性能一般啊

一颗才4核,实际上还没有10100f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双CPU吗?不然性能一般啊

两个E5 2637 v2

网友C:
不知风扇噪音如何?听说服务器的风扇都像飞机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风扇噪音如何?听说服务器的风扇都像飞机起飞

服务器在启动时,还有温度过高会暴力转动,平时比较安静。不过还是可以听得风扇的声音。

网友:
志强处理器胜在稳定,抗压能力强。

网友:
这东西一年的电费快够换电脑的费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颗才4核,实际上还没有10100f好的

至强是18条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风扇噪音如何?听说服务器的风扇都像飞机起飞

开机大,进系统就和工作站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想升级,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IBM的退休了?

网友:
关键字,服务器,装win10,运行鲁大师。。。

网友D:
这服务器已经淘汰了,公司淘汰了一批710,720服务器,都是我亲手拆解报废卖废铁的,内存边上有个芯片保存驱动固件,拆了好几个目前不知道能干嘛用。
没你说的那么安静,比商用工作站吵多了,声音主要来自电源,其次是那一排6个通风风扇。
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连网卡芯片都不值得切下来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服务器已经淘汰了,公司淘汰了一批710,720服务器,都是我亲手拆解报废卖废铁的,内存边上有个芯片保存驱 ...

比同级别的机架式服务器要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服务器已经淘汰了,公司淘汰了一批710,720服务器,都是我亲手拆解报废卖废铁的,内存边上有个芯片保存驱 ...

对垃圾佬来说都是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垃圾佬来说都是宝

捡R630,和720价格差不多V2CPU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捡R630,和720价格差不多V2CPU不行了

还行吧,我这配置就玩玩战地5 GTA5 腾讯全家桶够了

网友:
好久不研究服务器了,实在受不了那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