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热熔胶枪,以前的是20瓦的坏了,求推荐个大点瓦数的

楼主(2021-01-02):
想买个热熔胶枪,以前的是20瓦的坏了,求推荐个大点瓦数的

网友A:
3元穿孔T12烙铁芯改造下,鸟枪变大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元穿孔T12烙铁芯改造下,鸟枪变大炮

啥意思?怎么改

网友B:
上面说的T12,升温快,有控制板在可以设定温度也可以恒温,在闲鱼找一套也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元穿孔T12烙铁芯改造下,鸟枪变大炮

塑料碰高温不怕融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T12,升温快,有控制板在可以设定温度也可以恒温,在闲鱼找一套也不贵了。 ...

一套也要至少一百多,贵的两百多,根本不白菜

网友:
这玩意从9,9元包邮到几百元的都有,你不说准备买什么价位的,别人是无法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