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朋友修申欧通信设备的电源(Shenou SOC-W06E1)

楼主(2021-01-02):
这个设备的电源采用的是uc3842 ,输出48v左右 ,给主板供电 。
之前朋友打电话询问过我 ,故障是输出不稳定 ,三十几伏到五十几伏跳变。当时让他测过3842的7脚,辅助电源电压,也是不稳定的 有波动 ,让他查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他换了滤波电容故障一样,二极管他测过也没问题 。然后,辗转来到了我手上了

螺丝都拆好了 直接开盖

电源板

主板

前面板

首先测试了一下3842 ,57脚加15v的电 ,8脚输出5v ,集成块应该没坏 ,加电测试,确实辅助电源有波动,还是怀疑辅助电源不正常,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整流二极管没有换过,静态测试是好的。仔细看了一下,只能看到丝印的首尾,好像是1和7,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1N4007,拆下来看一下

这个管的用在这里好像有点儿不合理,电路板上标着元件型号呢

先换一个FR107

有稳定的电压输出了

看来这就是故障的源头
到正面安装好

盖上盖子

准备要作业去
谢谢观赏 !
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

网友A:
这管是之前换过的吗?厂家设备上居然能犯这低级错误。辅助必须用快恢复的才行。

网友:
48V输出一般是用在程控交换机上的,价格不低哦

网友B:
不是应该48V输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48V输出吗?

空载都这样,负载后会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都这样,负载后会降

哦,一直认为开关电源压降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还在用这么老的设备,电话总机也该升级了。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里面真空,二极管好像是宏扬的

网友D:
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不一定是快速二极管,有时整体线路与layout的原因,还必需用慢速二极管,否则短路不保护!这个二极管应该是损坏而不是用的不对!

网友:
标题:辅助电源二极管使用不当引起的输出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是之前换过的吗?厂家设备上居然能犯这低级错误。辅助必须用快恢复的才行。 ...

不知道原厂为什么用4007,板子上面标明了应该使用的型号。但是就这样还使用了十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不一定是快速二极管,有时整体线路与layout的原因,还必需用慢速二极管,否则短路不保护! ...

没看懂,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普通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的区别

工作在频率较高高的场合下,快恢复管能可靠的反向截止,普通管则可能反向截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48V输出吗?

一般通信设备输出电压都在53-58之间 但是标识都是48v。我这边的所有通信电源都是这样 应该是为了适配通信设备用的50多v锂电池吧

网友:
低频管子用在了高频电路,如果当初是厂家用的,那就是挑选质量好的管子也可以正常工作在高频,时间长了不如以前了

网友:
以前的4007都是粗的铜脚,现在淘宝买的都是蚊子腿,管子也瘦一圈,啥都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