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TTV-BOX X96 max+散热改造

楼主(2021-01-02):
(图片)

楼主:
1,底盖打孔。
2,在四个垫脚中间加上螺丝,调整一下正好可以安装9cm的风扇!!!
3,机身打孔,与底壳的开孔形成风道,底盖孔进风,机身孔排风。
4,安装散热片,个人认为散热片不宜过大,毕竟机身空间太小,散热片太大也阻碍风的流通。为了提高高度,在铝散热片下面垫1mm厚的铜片!!!
4,待散热片固定结实,将机身组装完毕!!!
5,为机身安装9cm风扇。这样如果风扇老化,可以无损更换!!!
效果:室温24度,待机32度,油管普通视频不超40度,4K视频不超48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底盖打孔。
2,在四个垫脚中间加上螺丝,调整一下正好可以安装9cm的风扇!!!
3,机身打孔,与底壳的开 ...

这个要怎么用u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用u管啊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用u管啊

说的是油管吧

网友:
就差裸奔了

网友:
感觉不如换个壳子搞

网友(2022-06-28):
弱弱问一句,用什么打的孔

网友:
我的是x99盒子599买的,更加热。我这么改造的,必须风扇不然多大散热片也没用,我都壳子内部贴石墨导热帖都89度了,上12cm风扇用5v供电0.3瓦。下面用弹簧是为了降低噪音,弹簧是套在接线套上面,套接在螺丝上面。实际使用低功耗,基本听不到噪音,制作成本低用途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