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贴,小白第一次弄u盘,出现了错误码23

楼主(2021-01-02):
小白第一次弄u盘,出现了错误码23,是我焊接的不好还是闪存吹坏了

楼主:
我弄得是单面,圆圈在左下角,是不是这个弄反了

网友A:
开卡设置未知,不经修改设置就开卡,成功率小于百分之一。开卡只有2秒就出错,设置肯定有问题。截图整个开卡软件,不要截选一小块。

网友:
比起错误码,不是更应该看ce分布和开卡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设置未知,不经修改设置就开卡,成功率小于百分之一。开卡只有2秒就出错,设置肯定有问题。截图整个开 ...

设置啥的都是默认的,没有动过

网友:
看板上的丝印是对右上角的,不过偶数CE的话正反应该都没问题,你先看一下CE识别情况吧

网友:
方力的板子吧,好像一脚在右上那个三角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