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一个微型发电机。。。。。。。。。。。。。。。。。。

楼主(2021-01-02):
(图片)

网友:
无刷励磁结构不错,比几万元汽车自带有刷爪机发电机耐用。如果有合适定子加无感驱动,能做成开关磁阻电机台式电磨动力源。

网友:
变磁通发电机?

网友A:
国内一般都采用三次谐波励磁的方式,但还是有铜刷。结构和车用发电机一个样。倒是我当年在国外的时候修过的发电机都是转子上带励磁机的方式,励磁机发电线圈还有整流二极管和主磁场同轴,可以实现真无刷。

网友:
这电机搞个风力发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一般都采用三次谐波励磁的方式,但还是有铜刷。结构和车用发电机一个样。倒是我当年在国外的时候修过的 ...

真正无刷的这种需要一个单独的定子绕组给励磁机励磁,而且无刷发电机必须有稳压电路控制励磁。成本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无刷的这种需要一个单独的定子绕组给励磁机励磁,而且无刷发电机必须有稳压电路控制励磁。成本比较高 ...

主磁铁旋转,后面是励磁机的发电线圈和整流二极管,和主磁铁一起转。说得再明了一点就是主发电机旋转磁场,励磁机固定磁场。老外的思路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