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用TP4056做个万能充

楼主(2021-01-02):
手上一堆电池和灯套件,想搞个太阳能的万能充,不知道6V的太阳能板开路最高7.8V可不可以直接接4056呢。还有就是看到一个车充芯片NS6312、NS6316,不知道这两款可不可以直接做出来,不懂设计,请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合适的模块直接用也好~

网友:
可以的,我就这样做了几个太阳能灯,

网友A:
4056芯片VIN在4V~8V都可以使用,无需使用车充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芯片VIN在4V~8V都可以使用,无需使用车充降压模块。

电压高,发热大,容易烧,最好半额电流充电。

网友B:
tp5100  5-12V随便用,dcdc效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100  5-12V随便用,dcdc效率也高

怎么解决容易挂的问题呢,突然想到还有万能充自动识别正负问题,感觉有点脑壳疼

网友:
tp4056x有反接保护功能,但5100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芯片VIN在4V~8V都可以使用,无需使用车充降压模块。

嗯,今天试了下,6V板子直接接了4056输出4.16V,还可以接受,就是电流低了点

网友C:
淘宝上,老王、老五家有充电宝板子,1块多钱,还带电量显示,不过要6块钱运费。

网友D:
TP4056直接接6V的太阳能板大胆的放心用吧,我就是这样用都一年时间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压虽然有6至7点多伏,但是TP4056接上电池的时候电压才4点多伏,你想它烧坏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4056直接接6V的太阳能板大胆的放心用吧,我就是这样用都一年时间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压虽然有6至7点 ...

已经在用,准备测试上6V30W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容易挂的问题呢,突然想到还有万能充自动识别正负问题,感觉有点脑壳疼 ...

4个 mos可以实现

网友:
刚好做过。。太阳能充电,最大功率点追踪。快冲输入输出IP5318。5V6A输出TPS61088。

楼主:
哈哈,老哥这个不说我还忘了,以前的万能充好像就是这样搞的,就是不知道损耗大不大,毕竟输入板子功率小

网友(2021-04-24):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老王、老五家有充电宝板子,1块多钱,还带电量显示,不过要6块钱运费。 ...

老王?老五家?能告诉我们具体的店铺名称吗?或是链接?谢谢!

网友(2022-10-04):
老王?老五家?能告诉我们具体的店铺名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