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块超威锂电池 没炸还不错

楼主(2021-01-03):
因为电池摔变形 一组有五块漏液 但没鼓  电解液的味道太大去楼下宽阔的地方开拆  没想到电池是一片一片的不是连续卷在一起的 有些意外  拆完电解液味道太大有点风 还满鼻孔的味道  太呛人了  上图片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软包的就是不抗冲击

网友A:
电瓶不是也有卷绕的嘛!

网友B:
原来电池是这个样子的,长知识了。

网友C:
原来是层叠式电极板解决应力问题,只是隔膜卷绕。

网友:
用打火机点一下卡能不能点燃

网友:
这种软包的基本上都会鼓,星恒鼓包王就是这么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层叠式电极板解决应力问题,只是隔膜卷绕。

这种不都是电极板层叠的吗?卷绕的不是只有圆柱形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都是电极板层叠的吗?卷绕的不是只有圆柱形的吗?

手机锂电池等较小单体不少卷绕结构,大单体不好说,有容量型和动力型等各种需求设计。

网友E:
感觉鼓不鼓和软不软包关系不大,硬包只是鼓不起来,不带表内部不产生气体,更具有迷惑性

楼主:
别人给的 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不是也有卷绕的嘛!

这是电车锂电池  多极板最后汇集到一起  才能大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池是这个样子的,长知识了。

没拆以前以为跟电容一样卷起来的 只是形状不一样这次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鼓不鼓和软不软包关系不大,硬包只是鼓不起来,不带表内部不产生气体,更具有迷惑性 ...

对  硬包装看不出来 一旦有问题 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锂电池等较小单体不少卷绕结构,大单体不好说,有容量型和动力型等各种需求设计。 ...

我拆的这种扁的,极板都是一片一片的。隔离膜都是卷起来的。圆柱形的好像极板是整的。拆过一个容量极少的电池,里面一半都没塞到。

网友:
我的超威黄面包电池一年多就坏了,寄过去保修回来,就是用的18650芯了。软包太容易鼓包。估计超威已经不出软包版的了。

网友F:
玩具无人机也好用软包电池当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具无人机也好用软包电池当动力电池

带遥控器不少是软包锂电池,主要为了减重能飞起来。有些红外感应小黄人,里面是电解电容器外形封装三元锂电池。奥迪双钻零速争霸电池模块,里面也是电解电容器外形封装钛酸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