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吹风不吹风

楼主(2021-01-03):
家里的电吹风不工作了,有发热,但没风出来。

拆开,一个按钮是切换冷热风,一个按钮是开关和风量大小

这个一个小电机带动风叶,肯定是它不转了,烧了。

安全拆开,发热丝和云母片,也用电热丝给电机分流和降压。

用铁钉顶着电机轴,榔头敲,拆下风叶

拆下时记好正负极,
网上花3.50元买个365电机回来换。

换上就好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
下面看下有问题的电机:

边上铁片卡口嵌在上塑料盖上太紧拆不开,直接从窗孔看,线圈烧了。

这里看到一铜丝烧断了。

换向器也烧变形了,拆开也没用,
扔了。

网友A:
我曾经想过这种风叶结构,做成电脑那种无刷电机,应该耐用点。

网友:
这是通病拆过吹风,同样的毛病。

网友:
电热丝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
电吹风,就几个件,开关,加热丝,电阻丝,整流桥,电机,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想过这种风叶结构,做成电脑那种无刷电机,应该耐用点。

参考戴森电吹风

网友:
看来只能短时间工作,要几十元可以长时间工作,选像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机,罩极短路环电机也没有电刷,调进气口到最小可以拆焊芯片,缺点功率只有半千瓦。

网友:
长时间使用才会烧断铜丝了

网友:
居然这里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想过这种风叶结构,做成电脑那种无刷电机,应该耐用点。

估计是因为那种无刷电机都带芯片,太娇贵了,还得加上个开关电源,而这种,用个电阻丝降压就可以了。记得淘宝上应该还有那种串激电机的,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因为那种无刷电机都带芯片,太娇贵了,还得加上个开关电源,而这种,用个电阻丝降压就可以了。记得 ...

以前那种涡轮风扇好像是串电机,不过手感重。无刷和小开关电源模块估计会增加成本和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想过这种风叶结构,做成电脑那种无刷电机,应该耐用点。

这个电机3.50元一个,用无刷电机不止这个价,厂家为了省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3.50元一个,用无刷电机不止这个价,厂家为了省成本

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