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助大神88nv1120开卡失败(金百达KP330)

楼主(2021-01-03):
严格按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515此帖子开卡
但是一直失败 不知道为啥

硬盘如下

颗粒为:QFG8PDM
             01629

默认设置PASS后重插不识别硬盘

勾选“擦除全部”也能PASS 但是重插后识别的是16M

按教程勾选“RDT"不勾选”擦除全部“PASS后重擦也识别不了硬盘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晓得啊,检查下供电,有时候不一定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啊,检查下供电,有时候不一定是固件问题

供电应该没问题啊,笔记本和台式后面USB2.0接口都试过了,都能PASS,但要么重插不显示,要么就是16M:dizzy:

网友:
rdt没用,直接开吧,开出来跑圈不会报错的

网友(2021-03-06):
88NV1120是要开2次的/开完还不认就拆颗粒吧/垃圾主控

网友(2021-04-11):
我的开好了现在电脑关机断电后再开机不认盘。重复开关机后认盘用的一切正常。但关机时间一长就不认。唉!不知怎样搞了

网友:
我把一个好盘开成16m了。。
也是按照上面教程来的。。。
先擦除
在rdt
没有亂用。。。16m

网友:
我刚才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开的,现在只能16MB。

网友:
听天由命,重新加电一定要祷告,成功几率1%

网友B:
这里说下,那个教程是错的,1%的可能,2次开卡不假。

网友C(2021-06-18):
这种没有空的短接哪里才是rom?

网友(2022-03-26):
把设置前面打钩  那个擦除也打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有空的短接哪里才是rom?

在背面这个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下,那个教程是错的,1%的可能,2次开卡不假。

的确错~但是现在不能修改编辑了~权限不够~

忽视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