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箱买个多大的合适

楼主(2021-01-03):
最近想买工具箱,大家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目前我看好德力西的一款20寸的,带那个不锈钢卡扣的。

网友:
想装什么工具?要根据工具的形状大小选工具箱。

网友:
chowliang7的实际体会
一个工具箱,是不够的。

可以买个20寸的,同时买个小于20寸的。

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根据需要
添置其他尺寸的工具箱。

网友:
我买了俩20寸的,都给放满了,如果经常需要拿着外出建议在能装上你的工具前提下买个小的

网友A:
外出使用就米沃奇轮式带拉杆工具箱,家用就费斯托事事坦可堆叠工具箱。买多大的要看你有多少工具,我费斯托2号箱到5号箱买了10个还不够用………

网友B:
长期来看买可堆砌式的家里放着比较好看。楼上土豪的费斯托可真美。国产有个叫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垮了,一年没现货了。高仿费斯托风格材质也不错。就是缺货。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己都装什么工具才能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期来看买可堆砌式的家里放着比较好看。楼上土豪的费斯托可真美。国产有个叫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不知道是不 ...

这个我买了十几个,做工不错,高度和牧田二号箱差不多,长宽大一圈,缺点是盖子卡扣太浅,一摔盖子就开。

网友B(2021-05-06):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买了十几个,做工不错,高度和牧田二号箱差不多,长宽大一圈,缺点是盖子卡扣太浅,一摔盖子就开。 ...

老哥有购买渠道么。我看全tb都没货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出使用就米沃奇轮式带拉杆工具箱,家用就费斯托事事坦可堆叠工具箱。买多大的要看你有多少工具,我费斯托 ...

玻璃柜的手办比箱子还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购买渠道么。我看全tb都没货很久了。

没啊,问过厂家淘宝店,说是年后有,这都五一了还没有,我也想再买点,买一面墙的

网友:
家里堆叠的买抽屉式的最方便

网友:
拼多多牧田三号119还包邮。刚刚撸了一个

网友:
在家就自己做,带抽屉的,加个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