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拆索尼50寸液晶背投电视机(SONY KF-WE50M1)

楼主(2021-01-03):
前次差工具中断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359

这次继续。

电视后面分为三大部分。今天就拆个底朝天

液晶投影模块拆下

换个角度

解开黑色头盖骨,三条柔性电路挺晃眼

液晶信号处理电路板,全屏蔽的

液晶投影模块的涡轮风扇

镜头带光变(三色光线混合,我也不知道叫啥,光变听起来不错)

分离镜头和光变

光路模块

换个角度

揭开光路的面纱,好多透镜反射镜

投影灯的强光从这里射入

拆下一片看看,应该是很多柱状凸透镜组成

光变,好多灰。其实各种镜片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细灰,回想电视亮度不足的毛病,清洗下光路应该就可以解决。

光变就是几块透明度极高的棱镜组成的一个立方体,晶莹剔透,各种颜色变幻无穷,煞是好看。当个挂件挺漂亮的

三片小液晶,能实现768P的分辨率也是挺厉害的

next

楼主:
占楼继续

这层拆电路总成

就是这一坨了,全模块设计。

其实背面还有一块信号输入板

最左面的数字处理部分,就是全屏蔽的那块。图中已经将屏蔽铝板全拆了,其实就是连记忆棒读卡器的,用于处理记忆棒的数字媒体内容,用这么豪华的双层结构处理现在看戏机就能解决的内容,是不是太奢侈啦?

模拟信号板,两个高频头?有啥用

最多肉的一大一小两块电源板,比数字处理板肉厚。

货真价实的滤波

电源板细节1

电源板细节2

电源板细节3

底板没啥看的,模块化设计,举个例子,整个电视的4个风扇统一从地板上的一个接口接出

四个风扇一组线束

音频放大电路板

揭开屏蔽,整齐划一的电路

音频放大芯片,具体型号自己看

电源输入18V,左右声道和低音输出

背面的接口定义接口插针。金晃晃的。

就是音频放大后就是接喇叭了,独立低音炮和两个喇叭

喇叭参数,貌似还预留了高音腔。安利一下,放大电路和整套喇叭100不邮,所有连接线都在。我拆得这么辛苦,不算贵吧?

投影灯和电灯电路,100不邮。卖着好玩,隔几个月没人要就扔了。

整套光路和镜头,这个应该没人要。呵呵,拆完了,谢谢观赏!

网友:
这在当时也是高级货哦,就是放大版的投影机。

网友:
当年电子水平不够,机械的来补偿。现在都不需要了,直接做成那么大液晶面板。价格还便宜。

网友:
这是以前那一款很经典的索尼 博大精深系列么

网友:
有一台48寸的,48元都没人要

网友A:
曾经的背投电视,里面是超短焦投影仪模块,当初没有合色棱镜,后来被液晶屏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的背投电视,里面是超短焦投影仪模块,当初没有合色棱镜,后来被液晶屏替代。 ...

原来叫合色棱镜,谢谢指教

网友:
最失败的电视

网友:
最短名的贵族

网友:
背投电视还没被广泛应用就淘汰了

网友B:
里面有块菲涅透镜,可以拆出来做投影仪

网友C:
找个阴极管的背投拆,那个里面肉更多,有一台要卖,人家说五十元,细问是我要给他五十元,人家才上来拿走,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块菲涅透镜,可以拆出来做投影仪

在哪呢?我正在找,图里的貌似都不是菲涅尔透镜

楼主:
要是光路设计得方便清理,估计还能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阴极管的背投拆,那个里面肉更多,有一台要卖,人家说五十元,细问是我要给他五十元,人家才上来拿走, ...

早先还拆过一个toshiba的三枪背投,也是老费力气啦

网友:
液晶背投,还行吧,就是占地大,不知道能不能更改角度改成正投使用(类似小米激光电视的用法)

网友(2021-04-14):
两个高频头是为了实现画中画功能的吧。

网友(2021-10-13):
引用 楼主:
占楼继续

这层拆电路总成

对放大电路有兴趣,还在吗?

网友:
对放大电路板有兴趣,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