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学网友用洗洁精瓶盖压阀放多余的机油

楼主(2021-01-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559
书接上表,最近2个月发现油耗有些高,平时6个多,11月那次直接到8.2了,这对于这小车来说,是多了的。
昨天加了油看小熊油耗统计了下 也有7.8 .。。正愁找不到原因,检查发现机油有些多
本来想买个油泵的,也发现网上有那种放油的手压的阀门,12元吧貌似
后又在汽车之家发现有网友用洗洁精盖子压阀自制放油的工具
说干就干

没放油之前的刻度

换个角度更清晰一些

于是找来家家都有的洗洁精盖子,取盖子加压阀一用

找来6mm外经,4mm内径的压缩空气管子。

套上原来洗洁精的管子发现大了不少,万能的热熔胶上阵

这样淋一圈加固密封

另外一段给放油嘴套上

来到车旁
取下油尺

截取比油尺长10多公分的一段,插进去

压了没几下,出油了

放到这里 准备再放一点

放了约么200ml后 (这个霸夫饮料瓶子装600ml的)

油尺显示还有这么多,不放了。
好了。发现还是挺简单的。网友们觉得有用可以用这方法试下。

网友:
方法不错,也可以去抽油了

网友A:
好贴,过一星期希望看看油耗有无变化。我的感觉冬天车油耗高些,另外正规4s店加机油都是热车后才看机油尺,不知原因。

网友:
抽油不重要,关键的油耗降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过一星期希望看看油耗有无变化。我的感觉冬天车油耗高些,另外正规4s店加机油都是热车后才看机油尺, ...

我这个没有油耗显示,万恶的低配车,行车电脑屏幕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油布重要,关键的油耗降低了吗

要过段时间才处得来结果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有油耗显示,万恶的低配车,行车电脑屏幕都没有。。

那个欢乐表没什么用,我一般看小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欢乐表没什么用,我一般看小熊

我也是 只看小熊油耗的网友大数据

网友C:
着车看机油尺,不要冷车看。。。油耗跟机油关系不大啊,除非多了很多,影响到曲轴的旋转,不然跟机油没多大关系。

我个人更倾向于,天气冷了,你堵车的时间变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车看机油尺,不要冷车看。。。油耗跟机油关系不大啊,除非多了很多,影响到曲轴的旋转,不然跟机油没多大 ...

有这个可能性哦。不过我还是放了。。不要让我再加回去吧
这次就是练手的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贴,过一星期希望看看油耗有无变化。我的感觉冬天车油耗高些,另外正规4s店加机油都是热车后才看机油尺, ...

小熊记录了多年的油耗,发现冬天油耗比夏天开空调油耗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熊记录了多年的油耗,发现冬天油耗比夏天开空调油耗还高

还有这种事???

网友D:
高了一点点,一直自己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了一点点,一直自己开

没道理啊,夏天要开空调发动机多做功,冬天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道理啊,夏天要开空调发动机多做功,冬天不需要啊

不要以为暖风用的是发动机热量就没有能耗,不止我一个人测试冬天油耗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过一星期希望看看油耗有无变化。我的感觉冬天车油耗高些,另外正规4s店加机油都是热车后才看机油尺, ...

冷车状态下机油全部回落到油底壳,看起来油尺显示的比较多,热车后机油都甩到齿轮曲轴各个地方了,油尺显示的就少一点

网友F:
几年前就在数码之家老站看过坛友用洗洁精/沐浴露盖子按压阀的办法抽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就在数码之家老站看过坛友用洗洁精/沐浴露盖子按压阀的办法抽机油

不算费劲,不错好用

网友:
冬天应该是机械摩擦大些,所有油耗高,

刚启动发动机转速都比夏天高不少

还有,热车以后油标才准,比较冷车的时候,机油都受重力全部在下面了

网友:
用的是“”洗净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