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彻底解决小米体脂秤耗电问题

楼主(2021-01-03):
家里一个小米体脂秤耗电巨快,4节碱性电池差不多两个星期就得换。我百度了一下,这应该是小米体脂秤的严重缺陷,也许不是所有版本都有,但明显是个普遍现象。

拆开改过一次,把锂电内置,充电接口放电池仓内。但是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运动达人,偶尔称一次,有时候充完电,一次还没用就没电了。

说明书上说,这个秤在不同步手机的情况下可以记录500组数据,包含称重时间、体重值等,存满后从第一条记录开始循环覆盖,然后连上手机就能自动同步。结果我试了几次也不行,只能实时同步,也就是说它的存储功能是没用的,那整天耗电还有什么意义?

这次放了很久,要用的时候,又没电了,于是下决心给它装一个硬开关,彻底断电。

就是这货,水银开关,买了好久,放那吃灰。准备搭个电路,水银开关控制MOS管。然后一看参数,这个开关是300mA的,电阻20mΩ,电路都省了,直接串在供电线上,打胶固定。

最后贴上一个提醒的标签,估计这样一年都不用充电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我家体重秤改锂电了,挺耐用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体重秤,也是耗电严重

网友A:
一只干簧管串入电池供电一小片强磁铁简单有效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干簧管串入电池供电一小片强磁铁简单有效轻松搞定。

为啥不考虑拨动开关、按键开关?

网友:
不知道。。。大概是懒的原因吧?

网友B:
还要立起来才断电,麻烦!不如改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考虑拨动开关、按键开关?

玻璃的,不大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立起来才断电,麻烦!不如改锂电池……

先改的锂电池,两节1500mah的,要用的时候没电了。

网友C:
压力开关不是挺好?站上去导通,下来断开。

网友:
直接开关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考虑拨动开关、按键开关?

我是改锂电然后加拨动开关的,现在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开关不是挺好?站上去导通,下来断开。

这个秤,启动时间很长的

真的很长

网友(2021-07-30):
大佬,请教一下 能否直接在电池- +级 焊接一个6V 2A的交流变直流的变压器 ,每次用的时候插插座用?

网友:
小米体重秤..............记住了,不买这货

网友:
我的称直接加开关,已经半年没换电池了。

网友: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 家里也是这个秤 差不多两年了 还没换过电池呢

网友:
荣耀的体脂秤一个样儿,我直接找根线连充电宝上用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