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解锁摩托罗拉智囊寻呼机锁机故障

楼主(2021-01-03):
买了个二手的摩托罗拉智囊寻呼机,用自制的读码器准备读出地址码,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读了几次后没有成功就锁机了。不知道哪位高人能指点下,如何解锁锁机的智囊寻呼机,我的这个智能好像不是增强型的,是普通的。

网友A:
好像会启动自毁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会启动自毁程序。。。

小台的机器,编译层有密码的,这种机器无法写,都是用穷举发射,去试地址码。

就是用个简单的单片机,从000001地址码开始呼一次加一,把地址码呼出来。

楼主是直接上编译,结果机器有密码,尝试次数超限,锁了。

网友A:
是啊,依稀记得有密码的机子读写的时候软件有提示的,几次以后就没机会了,需要换码片或解密。。。
有些机子码片还是一次性的,强行写入会造成地址码混乱功能异常。
摩托中文机的码片不仅仅是eeprom还集成有按键、蜂鸣等功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软硬件都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台的机器,编译层有密码的,这种机器无法写,都是用穷举发射,去试地址码。

就是用个简单的单片机,从 ...

我是用雷霆2000软件读取的,读好几次都没有反应,软件显示读取错误。再开机就显示锁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依稀记得有密码的机子读写的时候软件有提示的,几次以后就没机会了,需要换码片或解密。。。
有些机 ...

具体怎么写码片呢,直接从一个坏的机器焊下来放到这个机器上能行吗

网友(2021-08-07):
还是再买一个吧……

网友(2021-09-22):
我也有一个锁机的,输入8次锁机,这个机器一定要买没密码的或者知道地址的,咸鱼上和PDD上很少有没有密码的机器,很难遇到,其他的顾问哪些能清楚破解密码,不过也不建议在咸鱼上买,闲鱼上有很多人都是把好的跳走了,剩下的都是能开机,但是射频部分有问题的机器,即使你密码破了你也用不了,反正水很深, 很难遇到ok的,如果买,想通信,就直接买带地址码的,这些虽然会贵一点,但是基本上没有坑,在说说这个智囊,这个机器目前没有解密的方法,即使没有锁机但是有密码也无法解开,如果能找到曾经从事这个机器的人可能还有办法,至于锁机的,只有更换CPU了,这机器我也折腾很久,除了BGA的CPU以外其他芯片都替换掉,都没用,这机器外置码片只是存的字库,你拆了照样正常开机,只是显示乱码而已,实际密码存储在CPU中的,很多解密的机器都是用CPU的引脚控制CPU自己清除数据的,这个机器目前没人知道方法,而且很多资料都是纸制的。太难找了。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欢迎分享QQ1172270390

网友:
我也有一个锁机的,输入8次锁机,这个机器一定要买没密码的或者知道地址的,咸鱼上和PDD上很少有没有密码的机器,很难遇到,其他的顾问哪些能清楚破解密码,不过也不建议在咸鱼上买,闲鱼上有很多人都是把好的跳走了,剩下的都是能开机,但是射频部分有问题的机器,即使你密码破了你也用不了,反正水很深, 很难遇到ok的,如果买,想通信,就直接买带地址码的,这些虽然会贵一点,但是基本上没有坑,在说说这个智囊,这个机器目前没有解密的方法,即使没有锁机但是有密码也无法解开,如果能找到曾经从事这个机器的人可能还有办法,至于锁机的,只有更换CPU了,这机器我也折腾很久,除了BGA的CPU以外其他芯片都替换掉,都没用,这机器外置码片只是存的字库,你拆了照样正常开机,只是显示乱码而已,实际密码存储在CPU中的,很多解密的机器都是用CPU的引脚控制CPU自己清除数据的,这个机器目前没人知道方法,而且很多资料都是纸制的。太难找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无语了。

网友:
现在寻呼机还有什么用吗?我倒是收藏了好几个,我以为最多只能当闹钟中,我纯粹是收藏用...我收藏的有摩托罗拉、卡西欧两种品牌好几个。

网友(2021-11-06):
新机,寻呼台写码,然后加密

如果需要再次写码,需要输入之前设定的密码,输错次数超过限制,锁机

网友:
如果想呼响玩玩。最好在同一家买  呼机和设备。。。。。

网友(2022-03-24):
不妨去这个网址翻一翻也许有,我就懒得找了,都是外国字我不认识
   http://www.hackersrussia.ru/Pagers/pager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