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复活1992年爱华旗舰随身听HS-JX70(海外版AIWA JX707)

楼主(2021-01-03):
大名鼎鼎的JX707,相信喜欢音乐,随身听的60,70,80后即使没摸过,也肯定听说过或在商店里见过,
是AIWA最后一款旗舰级别高档随身听的创始型号,后续的还有JX707D,JX929,JX3000等,但都是很小的改动,主要机芯和功能都没啥大变化。(909多了个AM立体声)
全金属机芯逻辑控制机身,全功能有线遥控,融合了世界时钟,TV/AM/FM收音机,DSL/PLSS两种重低音音效,杜比B/C,金属带铬带自动选择,两段BBE等几乎所有的AIWA的音效功能。
另外英语的女声巡航绝对在当时是高大上的功能。

当年还是穷学生,一个月只有不到100RMB生活费的俺,每每去商城的电器角,都对躺在里面的2500-3000RMB的JX707口水一地,完全买不起的东西。

时光过去快30年了,磁带,模拟音乐再次兴起,陆陆续续从各种拍卖网上收了7,8台JX70系列的随身听,包括大写AIWA的JX707,小写aiwa的JX707,日版的黑色JX70,银色JX70,金色EX3000,和金色JX3000. 从找打理高手打理到自己买配件鸡拆开自己维修打理,还是挺好玩的,特来分享一下。

next

楼主:
外观

只有一个磁带盒大小,比一个磁带盒稍微厚一点,当年只拥有一个老爹85年去日本出差时带回来的SONY的WM-55,和国产的砖头机相比也算很精巧的了,但除了杜比外没有别的音效,而且非逻辑机芯,只有播放自停。

1993年同宿舍的同学的老爸去美国出差带回来过一个707,首次见到的惊艳感觉,至今难忘。

next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观

只有一个磁带盒大小,比一个磁带盒稍微厚一点,当年只拥有一个老爹85年去日本出差时带回来的SONY的WM ...

拆开看,电容漏液,皮带烂了。
这种型号机器的通病。
这种老机器的PCB非常脆弱,基本上焊个2,3次焊盘就完蛋了。另外温度过高的,或者稍微用力一下,焊盘也会脱离主板。
所以拆电容用破坏法,直接用钳子把电解电容夹碎,只留两个引脚,然后用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的焊下来。

微动开关最好也拆下来清洗一下。

换上钽电容,音频输出部分用固态电解,永远不会漏了。

机械部分主要是要把烂掉的皮带清理干净。

对比一下87年出的单放旗舰机HS-PX10/PX101,发现自动翻面机构简化了很多。电子电路复杂了很多。

JX70/707的机芯评价并不是很好,主导轴细小,压带轮也小,电机驱动力小,很多杂牌带子带不动,另外容易发生颤音。
PX10/101的机芯非常稳定。但没有那么多音效,特别是BBE。而且体积厚重,便携性差。

收音机部分的主板,这个很少有坏的,但频道记忆电容基本上完蛋了,可以去淘宝,咸鱼上买个换上。

楼主:
这个机芯设计的另外一个奇葩之处是非常不好维修。要换皮带的话要解焊15个焊点。估计是因为当时技术的限制,和体积的制约吧。
而且电机和继电器的焊点解焊几次就完蛋了,失败了几次后,做了几个维修用小东西。
基本原理是能用螺丝拧上的就用螺丝,避免焊接。。拆了个配件鸡,用配件鸡的机械装置来测主板

接好后是个八爪鱼。

电源输出
为了骗过光栅自停,用配件鸡的红外发射+8HZ频闪IC,做了个欺骗用的闪光红外LED,扣在主板的自停传感器上

这个机器不接收音机磁带也动不了。但接上收音机,拖着个脆弱如豆腐的排线,搞主板总是提心吊胆的,
在网上查了一下,把主板和收音机版排线的 11-12-13-15 短路后,没收音机磁带也能测试。
照葫芦画瓢搞了一下,果然可以。

拆解全图

next

楼主:
调试后没发现颤音,短孔,就可以把主板接回去了。。。。

重温昔日的音乐。

网友:
Lz可惜不是医生

楼主:
两段视频。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友A:
是使用铅酸电池吗?

网友:
多少钱收的?最近这个型号很火啊

网友:
早年用贴片的很少

网友:
TDK的超级阿威宁磁带。还有几盒

网友:
那个时候人间就已经使用贴片了,很厉害

网友B:
话说用钳子夹爆电容不是更不好控制力度么,质量好的板子稍不住于都会夹掉,更别说这种脆弱的板子了

网友:
好机 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铅酸电池吗?

淘宝上买的条电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用钳子夹爆电容不是更不好控制力度么,质量好的板子稍不住于都会夹掉,更别说这种脆弱的板子了 ...

用钳子吧电容夹扁后里面的电解质就会把铝壳顶出来,这样就剩两条腿留在PCB上了。
当然如果有双头电烙铁或用两个电烙铁也可以,但因为焊锡被电解液氧化,很难融化,需要加热比较长的时间和用力才行,我拆了10几台机器,还是觉得暴力破坏法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用钳子夹爆电容不是更不好控制力度么,质量好的板子稍不住于都会夹掉,更别说这种脆弱的板子了 ...

夹的时候,要看准方向。顺着两个引脚的水平方向剪,就不容易坏焊盘。

网友C:
楼主是高手,5年前我热衷于修随身听,现在眼睛花了,不再敢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5年前我热衷于修随身听,现在眼睛花了,不再敢拆了。。

前辈高人啊。。。俺去年才入坑的。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