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冬季厨房排风负压问题

楼主(2021-01-03):
  冬季窗户全关,厨房抽油烟机一开,屋里就是负压,厕所地漏会往屋里进风,就得开窗通气,有没有一个自动解决通风问题的办法?

网友:
好事,证明家里密闭性好,隔热保暖

网友:
换地漏,或者设计好风道

网友A:
       窗户为什么要全关,你这个又不是潜水艇,没有必要密封那么好,把南面窗户开缝就解决了,那么密闭,空气循环原理,气体不从排水地漏出来,难道要从马桶里出来吗?这样问题简直是多余的。如果你们家里用煤气洗澡,哪天忘记通风,就全家完蛋。

网友:
地漏先堵上,然后再开油烟机……我这就是。

网友:
你家的密封性也太好了吧,这样对人体会不会有影响啊,整个人都扩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户为什么要全关,你这个又不是潜水艇,没有必要密封那么好,把南面窗户开缝就解决了,那么密闭, ...

东北的老旧小区在冬天里除了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其他时间人们都习惯性的经常检查门窗是否关严,当排烟罩开启后,很容易真切的体会俗语“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的感受,每年至少3个月无法开窗的。因此煤气热水器一直在东北销量很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东北普遍存在,其实地漏问题还可以用硅胶咀来解决,而开门才是大问题的,做饭的时候有家人回来必须先关掉排烟罩再去开门,否则需要一个小伙子用力推才能打开门的。

网友:
其实解决也不难的,用个购物塑料袋套住排水地漏上盖压住就解决了,厨房和厕所的,当要用排水时候把上盖拿开丢到一边排水,排水结束又盖上。

网友:
窗上反装一个小的排气扇或装一个带电磁阀的气管,电路并在一起,这样行不行

网友:
用硅胶地漏

网友:
地漏堵起来,家里就要负压了,对人真的好吗?

网友:
开一点窗就是了 冷点就冷点 我家也是 不然抽得空调都铛铛响...

网友:
建议装个新风

网友(2021-03-29):
有出必有进,光出风那从哪儿进风呢。

网友:
门镜玻璃拆了

网友:
南方人不能体会关窗户过日子

网友:
用燃气的最好做饭的时候窗户或者门开个逢,如果密封太严实烟机效果会大打折扣,对人健康也不利。如果实在不想开门窗建议在厨房里合适的地方反装一个烟道止逆阀,这样开烟机的时候会自动补充新鲜空气,不开烟机的时候还是密封的。如果刮风的时候还是有冷风进来。但是会有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