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年制作JDM PIC编程器

楼主(2021-01-03):
元旦3天假期在家,为了烧写一颗PIC单片机,制作了一个成本低廉线路简单的JDM编程器

这个编程器的设计非常巧妙,在USB流行之前,它利用简单的电路和很少的元件,把当年流行的串口用到了极致
不仅不按正常串口定义输入输出数据,还能利用数据流为MCU提供工作电源和烧写高压,
而且,简单的电路很容易上手制作,所需的元件都是通用易得的,如果去采购,电子市场肯定都有
若是拆机,估计最“难”找的2个元件就是两颗齐纳二极管了
先上电路图,一共需要2个通用三极管,4颗通用二极管,2只电阻,2只电解电容,2只稳压二极管
其中,三极管嘛,NPN的就行,什么9013、9014、8050都能用
二极管更简单,没有4148,拿4007也能使
电阻电容就更好办了,稳压二极管嘛,一颗5.1V,一颗8.2V,也不难找

开始备料,自己的元件库里都有,很快就找齐了

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金属串口插头内部空间还比较大,应该可以容下这些元件
于是决定把整个电路都集成到串口插头里面
这么简单的电路,就别再用电路板了
直接搭棚缠绕焊,简单粗暴,工作可靠

继续搭棚缠绕

初具规模,放进外壳,尺寸正好

继续组装

电路搭好了,放进去试试,可以放下

焊接上引线,因为是搭棚焊接,各个元件间要注意避免短路
这里充分利用各个元件的外壳做隔离,没有短路相碰的地方

嵌入串口外壳里面
金属外壳里面铺一层聚亚酰胺胶带做绝缘

盖上另一半,锁紧螺丝,完工编程器一共有5根线和MCU相连,分别是工作电源Vcc、烧写电源Vpp、时钟、数据、GND
如果目标板上自带电源的话,可以不接Vcc,只留4根线

做好的编程器自然要测试一番
DELL的工作站还保留了一个串口!真是意外,就用它了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烧写器需要串口取电,因此,一定要用电脑的原生串口
而且最好是台式机的串口,如果是USB转232的转接线是不能工作的
某些笔记本电脑的串口输出电压比较低,也是不能用的
被烧写芯片是PIC16F628A,烧写软件是IC-PROG 1.06C,系统是Windows10,
绿色的电池组为目标板提供工作电源,发现工作的很好

整个烧写+校验过程耗时约30秒,制作成功
终于可以解决没有PIC编程器的问题了

最后,用热缩管包好输出线的插头,制作完成

最后计算成本:
串口插头 ¥3.00
电解电容 ¥0.20*2=¥0.4
电阻 ¥0.02*2=0.04
IN4148 ¥0.04*4=0.16
齐纳二极管 ¥0.2*2=0.4
杜邦线20根排线里拆出5条半线 ¥5*0.25*0.5=¥0.625
Total=3+0.4+0.04+0.16+0.4+0.625=¥4.625
制作成功,性价比高,新年制作开门大吉,很满意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这玩意儿最大的难度在于到哪儿去找一个真正的串口来用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实用。。。。。

网友:
这就厉害了,我是买的PICKIT3来烧写的,也不贵,40多块

网友:
又便宜省钱,又学了技朮,好事,可惜咱没学过编程,玩不了。

网友:
这一顿骚操作,值得

网友(2021-09-30):
在吗?我想问一下你做的编程器那个VPP电压是5V还是更高的电压?我也做了一个但不成功,测量VPP是5V,是不是应该是10多V才对?

网友:
以前也做了一个,用的次数很少

网友:
IC-PROG 1.06C软件从哪下载?没连接

网友A:
我那时候用的是XP时代,现在的软件是否不同了?

网友:
楼主共享下你的编程软件如何?

网友:
现台式电脑主机没串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时候用的是XP时代,现在的软件是否不同了?

这种编程器只能在XP以前系统,且本机要有串口或并口,必需是老式电脑才能应用,最新软件传上

网友B(2025-02-23):
反复学习了3遍,基本搞明白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找一个原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学习了3遍,基本搞明白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找一个原生串口。。。。
...

只能老电脑上用,有的USB串口卡甚至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