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假期最后一天交作业——假装我会解扣Intel主控

楼主(2021-01-03):
假期最后一天在家没事干,翻出了一条坛友送的Intel545还是5400m.2的板子,一上电发现主控是典型的Intel定制产品,公版工具识别错误,于是翻出来我之前从我会解扣Intel主控的朋友手里弄来的解扣版主控,二话不说,开干:

如图所示,左侧是解扣的主控,右边是原版m.2板子,第二张是主控特写,第三张拆下原版主控以后的照片,板子上面有一处连锡了,烙铁拖平,给解过扣的主控补点焊锡,风枪干上。。。最后上两张电脑识别图,因为是空板子没有上颗粒,显示1024MB代表主控成功工作了(是否缺CE等下次上颗粒时候检查),本帖结束。。。。

网友:
前排坐等更新

网友A:
这是拆的威刚的2258G主控吧 英特尔的可以用公版2258G 2254G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拆的威刚的2258G主控吧 英特尔的可以用公版2258G 2254G替换

不是,这是原版解扣的,不过据说威刚的带ram版本也可以,不带ram版本大部分ram控制器是坏的,只能当XT用

网友B:
这个是545/5450的板子

网友C:
这个主控就如楼上说的,是SU800上面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就如楼上说的,是SU800上面的主控。

su800/su650有原版的和Intel垃圾版本的,垃圾版本的就是解了扣的Intel主控,不过su800主控比较讨厌,有2258g和2259g两种版本(后者工具没放出来,只有大神有),su650基本就是辣鸡中的辣鸡,ram控制器是坏的,只能当xt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45/5450的板子

多谢指教。。。紫薯布丁

网友C:
一般的主控搬到intel板子上,可以开。
那麽~~~
intel的带锁主控如果搬到普通的板子上,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主控搬到intel板子上,可以开。
那麽~~~
intel的带锁主控如果搬到普通的板子上,可以用吗? ...

看我之前帖子就知道了,Intel有三(四?)种主控,两种板子:主控1:原标带锁,主控2:原标无锁,主控3:Intel标带锁,主控四:Intel标无锁(这个个人感觉是不存在的);板子1:不缺元件(不锁板),板子2:缺元件(锁板),这几种情况是随机组合的,不带锁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主控搬到intel板子上,可以开。
那麽~~~
intel的带锁主控如果搬到普通的板子上,可以用吗? ...

没用,我怂恿fanallen试过,换到普通板子上工具同样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我怂恿fanallen试过,换到普通板子上工具同样不认

可惜了,以为可以这样就刚好互换,然後二块盘都可以救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之前帖子就知道了,Intel有三(四?)种主控,两种板子:主控1:原标带锁,主控2:原标无锁,主控3:Inte ...

目来540-545还是只能救其一,难怪58G主控,JS在那价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来540-545还是只能救其一,难怪58G主控,JS在那价格好。

你是不知道Intel后期恶毒的给原标主控加了锁,不过按照我个人经验,原标58g有一定概率没加锁,Intel标的99%+概率加了锁(有人说碰到过无锁的,反正我是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用,我怂恿fanallen试过,换到普通板子上工具同样不认

我什么我试的是公版工具能认主控,就是闪存id被锁定成一个,装不装颗粒都一样,一直就是一个锁定的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什么我试的是公版工具能认主控,就是闪存id被锁定成一个,装不装颗粒都一样,一直就是一个锁定的id
...

这就是主控被锁的症状啊

网友(2023-08-10):
原来 主控也可以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