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条数据线里竟然有块电路板

楼主(2021-01-03):
朋友的一条USB数据线,另一头是安卓手机接口,USB插口这边很宽大,打开发现里面有块电路板,本来想给手机充电,看到这个结构不敢充了。不知道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用万用表测量红线(R)和黑线(B)之间电压是5.7v,白线、黄线与黑线之间的电压均为1.5v,难道是稳压用的?各位大侠,这是什么线啊!?能给手机充电吗?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A:
老诺基亚的线吧,有升压的电路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升压的,诺基亚有一种数据线就是升至6V……

网友C:
外壳没有型号标识吗?图二 的输出端还是四线输出,这不是诺基亚那条纯充电线

网友D:
不是,看这塑料壳不像手机充电线,估计是给充电头灯 台灯之类的东西的充电电路

网友E:
孩子的玩具车车电池充电器就是这种样子的,前两天刚坏掉了一个,没有输出,放着没怎么用就自己坏了…

网友F:
这应该是给电池直充的 有过充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诺基亚的线吧,有升压的电路

这个不知道,应该不是原装诺基亚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升压的,诺基亚有一种数据线就是升至6V……

我用万用表测过了,红黑两线电压5.7v,应该可以给手机充电,这样就是快充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没有型号标识吗?图二 的输出端还是四线输出,这不是诺基亚那条纯充电线 ...

对呀,是四线输出!这个应该不是诺基亚的线!外壳上只有“通用串行总线”的标志,在没有任何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看这塑料壳不像手机充电线,估计是给充电头灯 台灯之类的东西的充电电路 ...

也可能是其他的充电器,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给手机充电,按说5.7v应该可以,但是中间那两条线是1.5v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孩子的玩具车车电池充电器就是这种样子的,前两天刚坏掉了一个,没有输出,放着没怎么用就自己坏了… ...

我有一个给小火车充电的充电线,类似这样的,但是那个是降压的,用5v的充电头降到3.6v,给玩具充电!上面标识很清楚!不像这个,啥标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给电池直充的 有过充保护

5.7v要说是给锂电池充电,电压有点高啊!

网友:
USB转TTL的。数据线的一种

网友:
PL2303   USB转TTL

网友:
我觉得是充电的线。电路板上面也有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