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轴是顺时针转 上面有个齿轮 拧上去的 怎么拧齿轮是拧下来的方向

楼主(2021-01-03):
轴是顺时针转  上面走个齿轮 拧上去的?怎么拧齿轮是拧下来的方向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51&tid=22567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post&action=reply&fid=51&tid=225674

肯定是螺纹的么?如果是而且单向着力的话,那就沿着力的反向可以退下~看照片那个轴有对称的键槽,不会是类似半月键固定的吧,用键固定的拧坏了也弄不下。

网友:
只懂几种暴力拆法
1 上火焰烧 热涨后 冲子冲齿轮齿先左后右试试
2 角磨机上切片 或者电磨机切片切开齿轮

仅供参考,不负责。

网友:
正常工作时是越来越紧,,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先洗洗再说 如果齿轮和轴螺纹连接?轴头应该有个台阶。把轴,齿轮,轴承先敲出来再看看洗洗可能有惊喜

网友:
除锈剂喷起来~~~~然后小锤试试,如果不太紧应该很容易下来

网友:
喷点除锈剂看看,是罗扣的还是键槽的,搞明白再动手拆,以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