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晒一下阳台的太阳能发电,还没完工比较简陋

楼主(2021-01-03):
闲着无聊一直对太阳能发电很感兴趣,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今天的天气真不是一般的差,12点太阳才开始出来

这就是今天阳台的阳光

这是我的太阳能板,9块6V5W新板子,正常天气阳光下实测3w一点问题没有

连接线拉到了室内

看一下今天的空载电压吧

连接上锂电池差不多12.6V 0.7A 9w的样子(锂电池昨天充满电后组的)

锂电池采用8000毫安3串2并组成,每块锂电池装了独立的保护板和总保护板,输入采用大功率的降压模块降到12.6v,输出为DC12v,装了表头监控电池电压

锂电池组内部

看一下充手机,QC能达到12w的样子,pe能到17w样子

还没完工,现在只是测试比较简陋

楼主:
阳台的太阳能板装了有一年多了吧,平常也就用来供应一串星星灯耗电微乎其微,采用了光控360天基本上一到晚上就会自己亮,这一次把板子换成了新的基本上相比较上次效果提升了10倍不止,前两天用负载测试阳光好的情况下最大带30w没问题

网友:
没想到是个女人

网友A:
女的有啥。。。大学那阵我们电子系女的比男的多呢

网友B:
不错 就是线太乱了 还有绑带时间长了会老化 想个其他办法固定一下

网友A:
很棒的设计,手机监控模块是哪个呢,难道是U口测试那个模块可以联机么?还有个小建议,把尼龙扎带换了成钢丝把,塑料老化了容易砸人,特别台风来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就是线太乱了 还有绑带时间长了会老化 想个其他办法固定一下

绑带用了好几道固定,一两年基本上问题不大的,之前做的用了一年也没见绑带老化

网友C:
居然女坛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 就是线太乱了 还有绑带时间长了会老化 想个其他办法固定一下

我也觉得用扎带绑太阳能板不安全,容易老化脱落。可以用常见的单股铜线再加固一下。

网友:
确实,没想到还是个女的

网友:
上边几位心真细。我都没看出来。又返回去找证据,还以为只凭一只拖鞋呢?

网友E:
太阳能板是怎么搞到的?这个貌似是共享单车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的有啥。。。大学那阵我们电子系女的比男的多呢

女性坛友确实少.特别是能做电子电路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板是怎么搞到的?这个貌似是共享单车的配置.

并夕夕上从一块一张的战损成色到3块一张的包0.5A电流,也有看上去全新的,楼主这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设计,手机监控模块是哪个呢,难道是U口测试那个模块可以联机么?还有个小建议,把尼龙扎带换了成钢 ...

u表支持蓝牙可以联机的,扎带固定确实无法经历时间的摧残,后期会加固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女坛友…

老哥,这个不是重点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板是怎么搞到的?这个貌似是共享单车的配置.

之前网上收的,家里还有一大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用扎带绑太阳能板不安全,容易老化脱落。可以用常见的单股铜线再加固一下。 ...

谢谢老哥的建议,后期会继续加固的,尽量做到安全美观实用

网友:
女坛友和熊猫一样少,看出来女的是因为拖鞋和指甲油

网友:
坦白从宽,您这是拆了几个共享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