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PIC单片机频率显示模块

楼主(2021-01-03):
这是一个简单的频率计,核心采用一颗PIC16F628A单片机可以测量1Hz-50MHz的频率,具有省电、量程自动切换、中频加减计算等方便的功能
用4-5个数码管显示频率,这是国外的一个开源制作,非常适合用于自制的业余电台
就是看重了这一点,于是收集了全部资料,准备自制一个作为业余电台的频率显示。

根据自己需要,做成了长条型的板子,可以模块化安装
其实,这块板很早很早就做好了,只是当时受制于没有PIC的编程器,因此一直没有做出来

没几个元件,焊接小菜一碟

之前制作的JDM PIC编程器就是为了它而制作的,还热乎呢
程序烧写中......具体可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653&extra=

几乎不用调试,上来就能显示
这里,测试用的是10.000MHz的恒温晶振
之所以显示会有误差,有2个原因
1、频率计的基准是普通晶振
2、不知道这个晶振的负载电容有多大,随便配的22p电容可能不合适,导致频率偏移
总之,制作是成功的这个频率计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可以去中频显示,非常适合用于自制电台
因为测量本振频率要比测量输入频率简单的多
超外差的电台工作在某一频率上,如果发射,可以直接测试,若是接收模式,没有信号的时候就不能测量工作频率
而本振无论接收还是发射,都会输出一个稳定的频率,而根据超外差工作原理,接收频率等于本振和中频之差或之和,因此,只要测出本振频率
抛去中频,就可以知道工作频率。而这个频率计,可以通过设置,自动抛去中频,非常方便。
比如工作频率是7.050MHz,中频9MHz,那么本振频率就是7.050MHz+9MHz=16.050MHz
频率计接在本振输出上,设置显示值为测量值减9MHz,那么,测到本振为16.050MHz,则显示7.050MHz,正好是工作频率

实战测试一下,这是前不久制作的JUNIOR1 短波接收机其中,里面有17MHz-20MHz可变的第一本振,10.245MHz的第二本振以及455KHz的拍频振荡器
这是测试第一本振,17.063MHz,直接从LC振荡回路里引出

测试455KHz的拍频振荡器

测试10.245MHz的第二本振,效果均很好

最后,是电路图和资料

MCU的烧写文件,一共有3个文件,分别对应4位共阴数码管、5位共阴数码管和5位共阳数码管

还有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是另一种形式,不带前级放大器
但是带有晶振测试电路的,不过操作和显示并无太大差异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厉害了,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现在用pic的人应该不多了,玩不如51通用,做项目又没有性价比,很多年前玩过,还自己做了一个cd2下载器。

网友(2023-03-26):
支持国产, 不用老外低能的芯片

网友:
按键都没有怎么设置?楼主能否把原出处链接分享一下